推挽输出牛,到底要不要加气隙调整电感量?

楼主(2024-04-24):
我使用调压器,给定200伏和250伏工频交流电,分别是200伏时,电流是1.08mA,250伏时是1.37mA,直流电阻是393欧。

根据“阻抗^2= 直流电阻^2 + 感抗^2 ”    ,

阻抗=250/0.00137=182481.75欧姆,

感抗^2 =阻抗^2 - 直流电阻^2=182481×182481  - 393×393=33299315361-154449=33299299912

感抗=182480.5768

根据感抗的计算公式:XL=ωL=2πfL

L=XL/2πf=182480.5768/314=581.1483 (亨)

200伏时,电流1.08ma

阻抗=200/0.00108=185185.185欧姆,

感抗^2 =阻抗^2 - 直流电阻^2=185185×185185 - 393×393=34293484225-154449=34293329776

感抗=185184.5829

根据感抗的计算公式:XL=ωL=2πfL

L=XL/2πf=185184.5829/314=589.7598 (亨)

200伏计算出的电感量是589亨,250伏时计算出的电感量是581亨。

一个ED86*40的2750匝的输出变压器,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感量吧?

网友:
交错插片的推挽牛还要加气隙吗?

网友A:
推挽输出牛铁芯是对插的,没听见过要加气隙调整电感量的说法。

网友:
由于推挽管工作状态不能完全对称,一般2-3片一组叠加再对插,形成微气隙即可。

网友B:
EI片锤紧调到两个牛一至就行了

CD,ED牛要看你管子情况和电流大小而定

管子一致差,或者电流比较大就稍加点气隙更好。

我用R牛,没办法加气隙,只能铁芯用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I片锤紧调到两个牛一至就行了

CD,ED牛要看你管子情况和电流大小而定

你的意思,是如果电路其他正常,管子电流异常增大,或者说进入铁芯磁饱和区域,应该加气隙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输出牛铁芯是对插的,没听见过要加气隙调整电感量的说法。

我用的是ED铁芯,可以加气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端牛铁片象推挽牛一样交叉插会怎样,有研究过或上机试验过的有没有?

我看见有人修红灯711,拿一个小电源变压器代用输出变压器,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端牛铁片象推挽牛一样交叉插会怎样,有研究过或上机试验过的有没有?

试验过,电感量很大,没有高音,很沉闷。主要单端机加的有直流电,铁芯加直流电以后,相当于一块磁铁,然后才是交流成分。高音的交流信号能量较弱,磁铁的矫顽力比较大,所以高音出不来,低音能量大,可以出低音,但是也不会太低,铁芯饱和以后,能力都损失到铁芯和线圈铜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果电路其他正常,管子电流异常增大,或者说进入铁芯磁饱和区域,应该加气隙对不对?

不是电流异常增大,说白了就是AB类或者B类这种电流变化很大的类型,

所以我用R型输出牛,只工作在A类。

网友:
有人试过用空心线圈做输出牛吗?虽然费铜但不会磁饱和哦

网友:
据说顶级输出牛就是空心没铁心绕制的。一个6P1单端牛个头有一间瓦房大,效果老好的。

网友:
空心初次极电源变压器一样可以用,只是个头大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空心线圈,只有高频,高频可以线圈感应。没有低频,低频靠铁片磁场感应。没有铁芯,线圈发热严重甚 ...

电可生磁呀~一样可以互感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可生磁呀~一样可以互感哈~

我知道你以上的言论是抬抬杆、玩笑话,如果不是的话,电工的基础知识真的是要恶补了, (玩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你以上的言论是抬抬杆、玩笑话,如果不是的话,电工的基础知识真的是要恶补了, (玩笑话)。

俺木匠从开始学的就是破半搂搜的。所以被大佬门视为狗屁不通。但俺还是觉得只要你想试空心电源变压器还是可行的。要不到处的感应充电就是该骂的是胡说八道了。至于空心线圈可否建立电磁感应现象俺认为不用恶补猜也猜的出,肯定的会建立的!傻子都知道的原理呀~矿石收音机里空心线圈的初次级就是铁证啊。嘿嘿~

网友:
“”电源变压器是50HZ低频,没有铁芯初次怎么能磁场感应,强行上电(不可能的事)轻则跳闸重则烧毁“”50Hz的交流电同样可以产生磁场感应,不用强行上电同样可以安全的运行。前提是你的线圈绕的要足够大。一点问题也没有的。记得俺现在手里还有的消磁线圈,它是直径300毫米用0.8的漆包线绕了1000匝加上220V交流。如果没有交流磁场感应那它是如何消磁的呢?????

网友:
空心变压器的应用实例随处可见。不用恶补啊!

网友:
说实话在高深的领域一众大佬说的对俺是狗屁不通。但在大佬们不屑的基础知识范围俺比一批的人强!嘿嘿~俺很自豪!

网友D:
现在凡是各用电单位正常用电都是变压器变电过来的,包括你家小区,难道你家小区220V50Hz的电压是足够大的空心线圈感应过来的。低频高频是不一样的,包括输出变压器没了铁芯低频增益都没有了。但高频方波还很正常增益不减。
还有一种可能多少年以后,上月球生活变压器不要了,用足够大的空心线圈感应电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凡是各用电单位正常用电都是变压器变电过来的,包括你家小区,难道你家小区220V50Hz的电压是足够大的空 ...

从理论上说空心变压器当然可以完成你说的功能,只是你能否接受而已。也正是因为它的体积大和效率低从而研发出了铁心变压器。你不觉得从花篮线圈到磁棒线圈是个进步吗?但也不可否认空心线圈(变压器)的贡献啊!!!

网友E:
“ 包括输出变压器没了铁芯低频增益都没有了”。这句绝对的不对!同线圈有铁心和抽出铁心的比较是不准确的。如果有铁心变压器电感量是20H,再如果空心变压器也是20H,那请问低频增益还有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理论上说空心变压器当然可以完成你说的功能,只是你能否接受而已。也正是因为它的体积大和效率低从而研 ...

现实点不要抬杠了,电工基础书籍介绍电源变压器设计制造按装维修的多还是你所谓的空心变压器的多,就这论坛有谁在用你所谓的空心电源变压器的?一个都没有吧。有谁在用没有铁芯的输出变压器的?我想只有你可能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实点不要抬杠了,电工基础书籍介绍电源变压器设计制造按装维修的多还是你所谓的空心变压器的多,就这论 ...

俺是个渔民的后代,老一代认给俺说赶上灾荒年景有人饿死,俺表示不理解回嘴说岛上的四面都是海他们为啥不吃海参鲍鱼呢?老一代语塞……

网友:
“ 如果空心线圈,只有高频,高频可以线圈感应。没有低频,低频靠铁片磁场感应。没有铁芯,线圈发热严重甚至可能烧坏”。你说的这些都不成立呀~

网友:
“ 如果空心线圈,只有高频,高频可以线圈感应。没有低频,低频靠铁片磁场感应。没有铁芯,线圈发热严重甚至可能烧坏”。螺线管接入低频不用铁片照样会产生磁力线的啊啊啊啊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包括输出变压器没了铁芯低频增益都没有了”。这句绝对的不对!同线圈有铁心和抽出铁心的比较是不准确的 ...

你前一阵子又是找铁心又是做线圈骨架又是上帖交流绕输出变压器的心得,忙得不亦乐乎。难道你现在绕输出变压器不要铁芯了,不要保守哦,介绍介绍沒铁心的20H线圈怎么绕出来,看来今后大伙有福音了,绕制输出变压器不用为找不到好铁心而烦恼了。今后做胆机电源不用铁心,输出变压器不用铁芯,整机的重量减轻,体积减小,好事一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前一阵子又是找铁心又是做线圈骨架又是上帖交流绕输出变压器的心得,忙得不亦乐乎。难道你现在绕输出 ...

唉~咱不是做基础理论的分析嘛。咱别倒退嘛。你总不能把花篮线圈装回SONY的230内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验过,电感量很大,没有高音,很沉闷。主要单端机加的有直流电,铁芯加直流电以后,相当于一块磁铁,然 ...

一台300B,输出变压器巨大(忘记了铁芯尺寸),还有一台变压器略小一点的KT88,听感上:300B高频细致,但是总体听感闷。KT88高频上限低一些,但是中高频亮。

网友H:
以前作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时,音频输出变压器,都是在山子形矽钢片和一字形矽钢片之间加一片纸片,进行隔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有人修红灯711,拿一个小电源变压器代用输出变压器,能响

响肯定是可以响的,甚至只要铁心足够大,并且信号功率足够小,单端没气隙问题也不大,当然好不好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台300B,输出变压器巨大(忘记了铁芯尺寸),还有一台变压器略小一点的KT88,听感上:300B高频细致,但 ...

我觉得,你拿300B和KT88对比,本身就不公平,更何况还是两个电路,两个输出变压器。这完全是两台机器,没有可比性。能够可比的只有听感。

300B输出变压器,对分布电容非常敏感,对漏感相对不够敏感。这两个矛盾,主要是解决分布电容,一般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然后就会在初级与初级,初级与次级之间垫非常厚的绝缘材料,为保证初级电感量,绕制窗口就要足够大,这样才有了体积较大的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作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时,音频输出变压器,都是在山子形矽钢片和一字形矽钢片之间加一片纸片,进行隔直流 ...

加纸片,不是为了隔直流,那是为了防止单端输出变压器,在有直流成分时,防止铁芯饱和,加的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是个渔民的后代,老一代认给俺说赶上灾荒年景有人饿死,俺表示不理解回嘴说岛上的四面都是海他们为啥不 ...

这些话,我同样问过我爸。

回答是:不够吃。

当时为什么吃树皮,那是因为只要能吃到嘴里不苦不涩的青草,灌木,草根等等,凡是能吃的,都会想办法吃掉。为啥不抓鸟,那是因为抓不到。我们这里没有湖,即便是有海,肯定是抓的不够吃,不是不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拿300B和KT88对比,本身就不公平,更何况还是两个电路,两个输出变压器。这完全是两台机器,没 ...

关于300B的分布电容和漏感方面,你说的恰恰 相反

这样子指导你的绕牛技术,可能真是个误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话,我同样问过我爸。

回答是:不够吃。

饿的哪有力气去抓鱼?头晕眼花掉水里,水鬼或者饿鬼选一个。

捕鱼是个力气活,这个损耗的能量如果抓不到鱼,就死的更快,

挨饿的最好办法就是躺着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300B的分布电容和漏感方面,你说的恰恰 相反

这样子指导你的绕牛技术,可能真是个误区。

确实是我迷了,你说的对,我说错了。

多级管减少分布电容,三极管减少漏感。

如果是这样,采用较大铁心,有点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饿的哪有力气去抓鱼?头晕眼花掉水里,水鬼或者饿鬼选一个。

捕鱼是个力气活,这个损耗的能量如果抓 ...

在死亡的威胁下,宁肯去碰运气,挨饿必死。这种情况不是几天,几个月,而是三年。谁挨饿也抗不了整年。

还是那句老话:谁家都没有余粮。家境好点的,能卖东西换吃的,就换点,也只是小范围兑换。

并且那几年,是全国性的,根本不可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时候大家都难。

河南地区的情况是,第一年,收成很低或绝收,这时候是吃的上一年的余粮。第二年,就不行了,继续大旱,上一年的作物,夏收绝收,秋季作物绝收,余粮吃完,这时候就想办法挖草根,野菜充饥了。第三年,几乎上所有的树木的叶子,榆树,柳树,以及能吃的,开春就被吃完了,然后就各家想各家的办法。夏种的作物,秋季有点收成,这都是秋季以后了。第四年好点了。

网友I:
图片

图片
我不懂做变压器的,但是你参考一下这个瑞典牛嘛,他单端是0.19,推挽是0.025。我们装机推挽两个管子都是不配对的,要一大一小声音才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不懂做变压器的,但是你参考一下这个瑞典牛嘛,他单端是0.19,推挽是0.025。我们装机推挽两个管子都是不 ...

依俺的实战经验自己绕牛的破铁心推挽根本就不用留气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懂做变压器的,但是你参考一下这个瑞典牛嘛,他单端是0.19,推挽是0.025。我们装机推挽两个管子都是不 ...

all our push pull output trans formers have a 25microns core air gap to allow for a small dc unbalance of your out put circuits

我们所有的推拉输出变压器都有一个25微米的核心气隙,以允许输出电路的小直流不平衡

多谢回复,这个瑞典牛留气隙,是不是针对小电流的不平衡,防止铁心磁饱和?

对比上面的数据,比如上面第一组数据,在25微米时,推挽电感量60H,如果其中通过直流90ma,电感量就是18H,140ma就是12H,185ma就是9H?

网友E:
从125~250应该是单端的气隙。对不起俺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125~250应该是单端的气隙?对不起#俺猜的。

看着像,因为PUSH-PULL,是推挽的意思,后面没有,应该就不是,同时有电流,后面几个应该是单端的。

这表要横着看完,是LL1627这种型号,其他型号对应不同的数据。

网友:
4种不同的型号

楼主:
多谢了,有个大概数据,心里就有数了。

我可以垫玛拉胶带,垫一层,再测一下电感量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着像,因为PUSH-PULL,是推挽的意思,后面没有,应该就不是,同时有电流,后面几个应该是单端的。

...

single ended 单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ingle ended 单端的

你是对的,是单端。

楼主:
其实,我开这个贴的目的,主要就是1楼关于初级电感量的疑问是最大的。我真的不相信有580亨的电感量。

确实有人说过,需要垫0.01mm的绝缘材料,主要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垫。

磁饱和,也是有条件的,铁心中的电流达不到饱和电流,是很难饱和的。

楼主:
不知道,测出来的这个580亨的电感量,是否与磁滞曲线有关。即在比较小的电流下,能量消耗在磁滞上面,导致磁阻非常大,最后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按伏安法测出来的电流较小,使用伏安法公式,计算出的电感量偏大。

如果增加初级电流,对于抵消磁滞能量比较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磁阻减小,电流增大,计算出的电感量减小。

这是兔公子那个初级并联的输出牛,测量的初级电感量。原文说管子电流调到3~5毫安,因为B端进入的是直流,我不太明白这个3~5毫安,是不是静态电流,如果是,那么线圈中的B~P电流实际应该是大于这个数值的。并且单臂的匝数也只有此时2750匝的一半,电感量肯定会小不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