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Y61数字表分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4-04-24):
电路图

电路图

旧货市场购入一个华仪MY61万用表。校准后发现电阻档有误差,偏小0.8%,恰好贴着精度下限。不是一个档位,而是200k以下的所有档位都偏小(电阻箱的最大阻值是99.9999k,200k档以上没试)。我怀疑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开始查。查到箭头标记的R6时,发现阻值是1k。而根据经验,应该是900欧才对。于是我从一个报废的830上拆下一个900欧电阻,剪去管脚把两端的铁帽挂锡当做贴片的焊了上去。结果200欧档、20k档、200k档都非常准确,唯独2k档偏大10%。
找到电路图一看,图纸上确实是1k的。
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差不多的方案,830和9205这个地方都是900欧,也没见电阻档有这么大误差,为什么偏偏这个表这个电阻的阻值与众不同呢?
2.我是应该保留原来的1k,忍受电阻档的误差,还是换成900欧,忍受1k档偏大10%的误差呢?
3.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档次的表,保持原来的状态就好,不要轻易改动,以免出现更多意外的问题。需要高精度还是选档次高一些的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档次的表,保持原来的状态就好,不要轻易改动,以免出现更多意外的问题。需要高精度还是选档次高一些的 ...

就是玩儿,五块钱买的。重要的是玩的过程。谢谢回复!

网友:
改了电压档还正确吗

网友:
还是恢复原来的吧,2K档偏大10%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网友:
没啥好捣腾的,谁还不是有好几块表
不准的当炮灰

网友B:
电阻排列不同。100:900电压档用不到(所以不是必须的),电阻档只要100,1K,等等参考电阻。

因此不能改成1K不能改成900.否则还会影响DC1000V和AC750V档精度。

网友:
看图,用900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排列不同。100:900电压档用不到(所以不是必须的),电阻档只要100,1K,等等参考电阻。

明白了,直接用一个1k代替了100+900.
多谢多谢!
上了年纪,脑子反应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直接用一个1k代替了100+900.
多谢多谢!
上了年纪,脑子反应慢了

100和1K容易得到,900麻烦一些。可能工厂为了生产方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