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HD402A收音机

楼主(2024-04-24):
该机变频级和中放级共有3个"S11"的三极管,不知道用哪个型号三极管代替。
改机的灵敏度和喇叭音质不错,就是底噪太大。换过了电解电容,统调了。效果有不少提升,但是还是达不到德生2P3的底噪效果
恳请大师傅,更换哪些零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网友A:
大概率是S9011

同样都是HD402A,板子差异还不小呢

楼主:
检波用的1n4148,我用1n60替换,反而不如原来的开关管检波效果,看来电路设计的初衷就是照着1n4148来的。

楼主:
看着三极管的个头,特像80年代变容二极管的样式,宽宽的,扁扁的。跟9011个头似乎有点小小的区别

网友B:
这种一级中放的机器,性能肯定一般,不要要求太高。 S11是当年进口管芯国内封装的9011三极管。

网友C:
用拆机的原装9018代换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级中放的机器,性能肯定一般,不要要求太高。 S11是当年进口管芯国内封装的9011三极管。

两个中放中周呀,确定是一级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S9011

同样都是HD402A,板子差异还不小呢

看零件外观,您的这款更老,性能应该更好些。我的这款我理解就是厂家把品类不好参数不高的零部件舍不得扔掉,将就制成成品,听个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拆机的原装9018代换效果应该更好。

用9018代换,不用调整偏置电阻的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S9011

同样都是HD402A,板子差异还不小呢

您提供的这两张图片特别像“博士618套件”。

楼主:
该机器变频级和第一中放第二中放用的都是这个“S11”的三极管,用s9018代换三个三极管后(未调整任何偏置参数)。
噪音低了很多,啸叫几乎没有。灵敏度也有明显提高,由于该机器个头大,音腔空间有余,听感上丝毫不亚于德生2P3。至此该机器磨机到此结束。

网友:
减小变频级静态电流至低端灵敏度无显著下降为宜。

楼主(2024-06-19):
这个机器是一级中放。
一直以为1n4148是用作检波功能的。
上次把变频和中放部分的3个三极管s11换成9018后,灵敏度和底噪提高不少。但一直有个恼人的问题拖住没有解决,就是开机时候有“嘎啦嘎啦”的噪音,并且这个噪音的大小不随音量电位器改变,当音量加大会覆盖住这个噪音。当时也考虑问题应该在检波之后,苦于没有电路图,一直暂缓没有收拾。
昨天重新把电路从头到尾分析了一下,忽然发现bg3三极管原来起的作用是检波和AGC,并不是我认为的检波是1n4148。
然后把检波后滤波电容逐一检查了一遍,还是解决不了噪音的问题,最后横下心把前置和推挽三极管都取下换掉,当取下其中一个推挽管后,量了一下放大倍数,竟然2000数值,当时就恍然大悟,随后用9013代替后,噪音彻底解决。
目前机器状态灵敏度和底噪极低,音质优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是一级中放。
一直以为1n4148是用作检波功能的。
上次把变频和中放部分的3个三极管s11换成9018后 ...

红灯402收音机是博士618收音机的原型机,电路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外壳和线路板布局有少许差别。看楼主这部收音机,线路板上面有7只三极管的位置,BG4没有安装,应该是7管改6管的机型,省了一只音频前置放大管。
博士618收音机套件本来就是6管机,楼主这部红灯402是7管改6管(再后来的红灯402线路板也改了),元件编号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