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百灵175 收音机的电路图

楼主(2024-04-24):
网上收了一台比较破烂的收音机,看上去电路没有什么破损,准备修理一下。现在没有电路图,坛友如果有的话,能否提供一下?

楼主:
谢谢海洋大师! 看电路,效果应该不错。等有时间去打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海洋大师! 看电路,效果应该不错。等有时间去打理看看。

哈哈,大师可谈不上;
仅仅是别人眼中:一群喜欢捣鼓老收音机的老头之一而已!
百灵175收音机使用双调谐,前硅后锗电路了。

网友:
这个电路板有北京牡丹收音机的影子。

网友B:
修吧,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师可谈不上;
仅仅是别人眼中:一群喜欢捣鼓老收音机的老头之一而已!
百灵175收音机使用双 ...

这个收音机,我昨天拆了包裹。发现拉线已经全掉了,只有一个弹簧,一段线和一个指针。貌似少了一个组件,上面有2个滑轮的,要不然直接拉线的话,在2个铜柱上经过,没有滑轮,很可能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吧,挺好玩的。

里面的拉线不知道怎么拉,貌似少了2个滑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的拉线不知道怎么拉,貌似少了2个滑轮。

不一定有滑轮的,有些就是铜柱上有一圈细槽,拉线在里面硬磨的,您这台机器是怎样的,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有滑轮的,有些就是铜柱上有一圈细槽,拉线在里面硬磨的,您这台机器是怎样的,我就不清楚了。

我昨天看了那2个铜柱,貌似没看到拉线的长期的磨损造成的痕迹。等晚上回去拍图片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机器性能应该不错的

楼主:
这个收音机今天打理过了。
壳子清洗费力,非常脏,简单清理了一下。
打开通电发现,喇叭声音很小,用手碰一下纸盆,发现几乎不能动,拆下喇叭,发现喇叭已经擦圈。稍微动一下,红磁就掉下来了,一看原来之前就修理过的。喇叭已经无法恢复,只得报废。
再看看主板,音量电位器接线错误,功放级输入居然接在电位器外壳上。
焊开功放输入线,通电,接上一个备用喇叭,用烙铁头作为干扰源输入,喇叭有交流声,证明功放是基本没问题。
然后将功放输入线接到电位器中心抽头,无声。直接接到2AP9检波输出,无声,奇怪了。
测量各级三极管,电压正常。于是把功放输入线再次接到电位器外壳,居然有很小的声音。但是接到电位器中心抽头,鸦雀无声。是不是功放和检波输出相互干扰呢? 怀疑前置放大的 输入电容损坏,果断拆下电容,测量,电容已经短路。换上一个新的1uF电容后,收音机声音正常。
估计之前的一个维修者没有查到这个电容损坏,无从下手,偶然把前置输入电线碰到电位器外壳也有很小的声音,就接上电位器外壳去了,但是那是错误的。

收音感受:声音很大,我用口径165-2, 8欧姆 2W 的飞乐扬声器接上去推动,声音都很大。人声比较清晰,就是高音有点强了,这个以后调整。

后记:
原主板也很脏,为了节省时间,直接将主板用自来水冲洗,然后用电吹风吹干。
中周之类的没有受影响,只有可变电容进水了,用起子撬开壳子,不小心将戳进了电容内部,把动片搞的不平了,静止的薄膜也戳坏了一片。
吹干水之后,用镊子简单恢复搞平,装好外壳,没想到还能正常使用,呵呵。

补充内容 (2024-5-3 19:16):
这个收音机已经更换了一只飞乐 4寸喇叭,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收音机今天打理过了。
壳子清洗费力,非常脏,简单清理了一下。
打开通电发现,喇叭声音很小,用手碰 ...

为了改善高音太刺耳,已经把C17  C18  0.01u →0.022uF,并且在负反馈电阻R14  并联了一个223的涤纶电容。
原来损坏的4寸鸿雁喇叭 换成飞乐4寸喇叭。
现在听上去声音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师可谈不上;
仅仅是别人眼中:一群喜欢捣鼓老收音机的老头之一而已!
百灵175收音机使用双 ...

该机已经基本上打理好,请看12,13楼。
这个机器最大的特点是声音很大,超出了它应有的音量范围,但是音质播放人声特别是女声时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