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33a万用表烧了,帮忙看看这个电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4-04-24):
优利德33a万用表烧了,帮忙看看这个电阻值是多少?测250w的环牛空载电流插到小量程了,结果𣊬间烧坏,拆开测,应该是一个贴片电阻和两个圆晶电阻烧了。贴片到是能看出是多少电阻,但另外两个就看不出来,对照色环,第五环对不上。
图中从左到右,我看是:蓝、黄、黑、黑、绿

网友:
我一直不用这个电流档,选表也不一定要有,测直流用分压,测交流用1:1000精密互感器,取样电阻原厂用100,我用1K,对应1毫伏1毫安,表用2伏左右档位,微调取样电阻可以校准,短路也不怕烧表。

网友:
应该只烧保险管才对。

网友:
第5环不是蓝色的吗?
到是头环看不到

网友A:
1,你放那个档位 ?对应档位有一个检流电阻。
2,这个晶元电阻,还有阻值吗?是否和色环相同?另外2个贴片,组值分别是多少?
3,电流档烧了-----------保险丝是否烧了?-------------保护三极管,保护二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
普通万用表电流档,是以200mv电压表为基础加检流电阻来实现的。
10A/20A---------------0.01Ω
200mA-----------------1Ω
200uA------------------1kΩ
现在最新的万用表,普遍采用单片机结构,检流电阻就比较灵活,反正单片机有计算功能。

网友:
好象电阻是5M

网友A:
如果是5M,那应该有2个,-----------------10M电压档的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M,那应该有2个,-----------------10M电压档的分压电阻。。。。。。。。。。。。。。

用的这两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M,那应该有2个,-----------------10M电压档的分压电阻。。。。。。。。。。。。。。

这样就对了,是一模一样的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放那个档位 ?对应档位有一个检流电阻。
2,这个晶元电阻,还有阻值吗?是否和色环相同?另外2个贴片 ...

200ma保险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放那个档位 ?对应档位有一个检流电阻。
2,这个晶元电阻,还有阻值吗?是否和色环相同?另外2个贴片 ...

保护三极管、二极管是哪两个?这没测

网友:
油丽德的资料不难找,看下原理图就不解决了!看那牛屎芯就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三极管、二极管是哪两个?这没测

那左边的电阻应该都是分压电阻,可能包括2个贴片。

电流可能在右边的电阻R6,7,8,9---------------不确定,测一下阻值看看再说,

电流档保险丝烧了,保护三极管很有可能也烧短路了。Q1Q2,     D1,D2。

Q67也是保护管,板上没装,最还补齐。否则少了一个保护功能。

网友:
大概率是保护三极管烧短路了,这样就测不了电流了。
可能所有电阻都是好的,
楼主在盲目瞎拆。可能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