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电路测FU-811A电子管阴栅热态碰极的可行性?

楼主(2024-04-24):
电路来源于网络。
FU-811A电子管阴、栅热态碰极会引发什么后果?

网友A:
除了亮灯之外,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亮灯之外,啥都没有

就是要看灯亮的

网友:
万用表 测测不就完了吗。

网友B:
任何一个电极和阴极灯丝之间都是二极管,所以怎么接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个电极和阴极灯丝之间都是二极管,所以怎么接都亮

如果阴、栅热态碰极,是不是氖泡两边都亮?

网友C:
我在电子管厂做过电子管老练测试工作,老练测试台就有这样的两半氖泡灯,大概是每个栅极有一个,只要两半都亮就是对应的栅极就是订l短路,不亮侧是栅极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电子管厂做过电子管老练测试工作,老练测试台就有这样的两半氖泡灯,大概是每个栅极有一个,只要两半都 ...

大师,求指点。
半边比较亮的,是正常的。
那个中间微亮的,是什么故障。阴栅漏电?

网友D:
这个检测电路存在疑问啊。
正常氖泡半边亮
假如G1和K短路,氖泡两边亮
但是,假如G2和G3短路,或者G3和P短路呢?氖泡还是半边亮吧?望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检测电路存在疑问啊。
正常氖泡半边亮
假如G1和K短路,氖泡两边亮

就测阴、栅极。没有别的了。阴栅碰极,两边亮,正常一边亮,中间微亮的没搞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只测G1和K那说得通。中间亮,说明只有交流通过氖泡,微亮,说明电流很小。可能阴极没有电子发射了,或者断线了,只剩下分布电容给氖泡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而且,专门的氖泡电极是两个半球形状,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检测电路存在疑问啊。
正常氖泡半边亮
假如G1和K短路,氖泡两边亮

这个不等于五极管三接么,对此这电路没法检测了,所以还是海版说的用表量来得方便,全面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等于五极管三接么,对此这电路没法检测了,所以还是海版说的用表量来得方便,全面些吧

FU811就阴极、栅极、阳极,热态下用这个测比较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