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驱动喇叭和无线蓝牙的差异很大吗?

楼主(2024-04-24):
一个音频信号,频率范围假如在700-6000Hz之间,很可能伴随杂音,如果驱动喇叭,音质可能不会好。
那么进蓝牙做无线传输到蓝牙音响或耳机呢,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蓝牙芯片内部会不会有一些数字信号处理,比如包括数字滤波的,也包括音频编解码的。有了解的吗

网友A:
通过一般数字单一功能处理只能保持原最佳音质绝对不会提高音质,除非特意通过计算机专门对音乐文件进行修饰降噪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般数字单一功能处理只能保持原最佳音质绝对不会提高音质,除非特意通过计算机专门对音乐文件进行修饰 ...

意思是常规的音频编解码是只能维持原来的,而只有复杂的专门的降噪处理才可能改变,是这意思吗

网友:
然而最大的降噪措施就是静音,放大模拟信号失真环节太多了,电源在大电流下电压下降就能制造不少的失真动态范围也被压缩,蓝牙本身速率不高误码又高也就无线带来了方便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深有体会。我的音频解码是海思CV200的机顶盒解码,原盒子有音频处理芯片,主要是方法以后,降低阻抗,适配多数后级。

我现在使用胆机接信号,噪音非常大,跳过音频处理芯片,从CV200那里直接接出来模拟信号,接到胆机的输入上面,仍然有可闻的噪音。

然而,把这个模拟信号,通过音频线接入十几元的蓝牙MP3解码板,天哪,趴音箱的高音喇叭那里才能听到一点点。

上面有人说了,降噪,是的,解码板确实给降噪了,理论上来说,既然降噪,声音必受影响,但是耳朵听到的,真的除了安静,有信号以后,真的听不出其他问题。

如果通过无线传输,主要是蓝牙的版本,版本低的带宽有限,需要高版本的蓝牙,并且蓝牙传输还有延迟,听音乐没区别,如果看电影,可能会感觉口型和声音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