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我的PL680竟然输了

楼主(2024-04-24):
一个人在家昨晚接着玩收音机机芯,还是这个机芯,实验机型Loewe_Vineta_1790W尾部天线接一根导线,德生PL680天线全部拉出,
由于没有度盘收听不方便,直接贴上分色纸,用PL680收到相同电台后,在指针处标记位置,
频段在88-100MHZ,最后标记完发现我的德生PL680,有三个台竟然收听效果及差,而电子管收音机机芯这三个台收听虽然信号不强,猫眼缝隙很大,但是可以收听,效果和短波电台的效果差不多,而PL680,几乎无法收听,得仔细听才能发现这有个台,求教各位朋友这是为什么,难道现在生产的PL680收音机调频性能竟然比不上几十年前德国的收音机水平????

网友A:
2个机型,用的什么天线? 这个也有关系。

当然老机器的性能未必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机型,用的什么天线? 这个也有关系。

当然老机器的性能未必差。

虚有其名,日欧机玩过不少,玩过SABA,德律风根,罗兰士多台,欧洲产品无维修记录的极少,无维修记录的是山水,technics。现在都在用

网友:
楼主收的都是便宜货,咸鱼扔出来是吧

网友B:
用同一天线,同一位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同一天线,同一位置试试。

680是全立体声模式工作的,需要把立体声模式切换到单声道,这样S/N就提高大约20db,不同机器差别略有不同,洋垃圾是单声道机天生多20db,强台无差别,弱台不一样,我很焦虑的水平

网友C:
会不会胆机本振信号强干扰了680,离开一点或关胆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胆机本振信号强干扰了680,离开一点或关胆机试试。

这个和三管机还担心寄生振荡一样搞笑,单声道调频机本身信噪比就比立体声机高,很高级的收音座也要差5db左右

网友D:
还以为是德生680和那个神乎其神的小神机PK了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德生680和那个神乎其神的小神机PK了一番

哪个小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