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开关,容易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24):
最近经常碰到小型开关损坏:如万用表的双刀按钮开关。手持检针机的电源开关。

1,用9v电池,电流只有几个毫安。开关完全应该可以承受的。
2,装电池放一段时间,开关就坏了,表现为有电阻20-30欧姆,甚至更大,造成无法开机。
3,不装电池不坏。万用表有2个同样的开关,只坏电源开关,HOLD开关不坏。
4,拆开发现动片,氧化很重。装了电池,不开机,放一段时间就会坏。

车间里好多手持检针机,都是这个问题,开关接触不良。今天我改造了2个。希望能彻底 解决问题。

用PMOS管代替开关,原开关接栅极控制开关机,这样主电流不经过开关。开关有电阻也不怕,几十KΩ也可以正常开关机。

网友A:
9V电池,几个mA的电流,开关电阻几十Ohm,压降撑死不到10%,比电池本身的压降都小了吧?为啥会有问题?
如果开关变成数K甚至数十K,那我估计是因为环境问题导致的。比如空气潮湿,或有腐蚀性。
结合你说的现象“装电池后容易坏”。我能想到的只有电化学反应了。
在潮湿环境里,上电的情况下,开关断开时如果绝缘不够,在触点上会因为微弱的电化学反应产生氧化层,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电阻了。闭合的开关反而不会有问题。

如果是我猜测的这样,你换MOS以后,氧化的对象会变成MOS管脚

网友:
修过小日的三手东洋自动化设备(电子行业),用了近二十年以上了,微动开关才陆续更换;就是质量,成本。

网友:
不要小看一个开关中国目前未必掌握它的核心技术。它在国产电器故障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就算是不使用数年后其电器上开关也会自动失效。

网友:
微动开关,过去批量使用的时候,要区分弹片的产地,进口弹片的质量、可靠性要好很多……

网友:
可能是潮湿地区电化学反应氧化掉了。因为装电池才坏。开关质量不好是肯定的。

网友:
不提一下环境温湿度?

我在北方干燥环境下,微动开关可以用很久; 换成江南梅雨毒瘴,半年就得报废一套微动

网友:
alps解决方案很多, 量少就得自己选型了,量大代理兴许都能想办法给你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为什么小家电流行触摸感应按钮,就是因为楼上所有老师综合的各种原因,类似于IGBT/可控硅与继电器/接触器的关系,后者氧化、原电池腐蚀等。(火花拉弧这里不讨论)

网友:
开关、接插件,都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部件
不熟这个行业,不懂国产的哪些品牌靠谱,尽量用ALPS、欧姆龙、松下之类的国际大品牌

网友:
今天国货接触点材质???

买外牌吧

楼主:
1,我在上海
2,这些产品,我是维修,不是设计,无法改变选型。可能都找不到质量可靠的替换件。
3,网上买手持检针机,几乎都是同一外观,同一线路板。所以,开关都一样。一段时间后都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产品有一个缺陷,可能为了节能,没有开机指示,中途断电了,不工作都不知道。看来有必要改检测指示灯位电源指示灯。灯亮可以判断机器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电池,几个mA的电流,开关电阻几十Ohm,压降撑死不到10%,比电池本身的压降都小了吧?为啥会有问题?
如 ...

开关动片的电镀层的化学稳定性,例如:镀银,银会氧化和硫化。。。。。

装配的时候加入了触点润滑剂?例如:导电膏。。。。。。。

比较同意你的观点,可能有微小的电化学反应。。。。。。。

MOS只要不坏,导通电阻很小,很稳定。

网友:
南方地区,弱电流开关不比大电流开关耐用。我电摩上大灯、转向灯开关好几年才换,速度开关倒是经常坏,比手把调速还容易坏。

网友:
9V万用表, 开关就是双刀双掷按钮开关, 很少坏. 可以考虑换这种,在立创上买. 好像拔动开关寿命不长.

用PMOS改造开关, 应该可以延长开关寿命. 温度高的时候,可能关机有uA级的漏电.

有的开关寿命达几千次或上万次, 实际受环境影响, 达不到厂家寿命. 就象鼠标按钮, 南方一年有二次很潮湿的天气(开门的话屋里墙上都是水), 所以大概只能用二年左右. 潮湿环境下电极腐蚀加快.

.....另外, 其实钮子开关还是比较可靠的. 你的机器应该加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动片的电镀层的化学稳定性,例如:镀银,银会氧化和硫化。。。。。

MOS做为开关的话本身是不容易坏,RDSon也足够小
但如果真有电化学腐蚀的话,你需要考虑MOS管的细胳膊细腿能抗多久,或者你的引线能抗多久(肯定比开关要久就是了)。
上点防水措施才能一劳永逸,毕竟上海梅雨季天天要下几回雨...

网友:
推动式的开关没有船形开关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在上海
2,这些产品,我是维修,不是设计,无法改变选型。可能都找不到质量可靠的替换件。
3,网上 ...

alps 有些车规原件都是防水的,按钮上部有橡胶密封,量少可以自己选型,或者贴图给大伙参考参考

网友:
质量好的弹片不锈钢材质标号比较高,而且触点是镀金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用PMOS管做开关,开关只做栅极控制。这样就算有接触电阻,也可以忽略。我是这样做了12VLED灯串开关,以前的开关时间长了接触电阻明显加大。因12V灯串都是并联的,电流挺大的,有点电阻压降就多。而LED灯对电压有点敏感,开始以为是灯衰减了。后来发现是开关不太灵。

网友:
这很正常,这就是大家认为的国产产品不行的表现之一,别看微动开关,其实关乎细节,磨具制作精度还有接触片材料,制作工艺等等。。。最终影响的就是稳定性和可靠性还有耐用性。
一个开关几毛钱,某些国产厂家为了压缩成本,占领市场将铜材料掺杂其它金属,那最终就会成这样,刚开始都好的,等你用一段时间后就会表现出来,有时候我们说国产不行,其实也是有些冤枉国产厂家,例如万用表,一个生产万用表的厂家,他自身是不生产这种微型微动开关的,他也是批量采购第三方开关厂家,而第三方厂家为了让自己的开关进入采购,从而进行上述操作,最终是在最终产品上体现出来,而作为消费者我们一般只是认某一款产品而不会去追究零件厂家的责任

网友:
电化学腐蚀

网友:
开关弹片材料是要精心选择的还包括外形 热处理 电镀也有讲究,好的电镀不容易氧化生锈。
记得有家接插件大厂 电镀车间无关人员还不准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