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24-04-24):
前年在二手平台收了一个老东西,建伍的KAX-38,卡座+功放一体的,买的时候没有测,拿回来准备接音箱的时候,发现这个音箱接口被卡住了,往左旋转内部接触的地方会打开一个孔,往右会合上,现在这个旋钮卡住了,向左到一定程度就转不动了,孔无法打开,线无法接入,我试了用手硬转,手都转红了,我拆机没发现异常(小白不懂,只是判断没有东西被卡住),现在只有两个负极是好的,其他的一律转不开,不知道时什么问题又不敢暴力硬转,有知道的老哥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图片如下

网友:
这种建伍的音箱线旋转连接端口很是让人无语,也可能是设备保存时间长了,内部要锈蚀造成的。可以用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喷一喷,然后再旋转几下看看是否有改善。实在不行就换普通音箱输出端子,一劳永逸。

网友A:
把这块东西从机子上拆下来彻底检查,看看它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块东西从机子上拆下来彻底检查,看看它到底是咋回事。

拆开清洗啊,生锈了!

网友:
直接换四只水晶接线柱,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