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W22的改进

楼主(2024-04-24):
这小机子的优点大家都知道,二次变频做工精致。弱点就是声音小,音调开关接触不良导致声音更小-这原因也算是设计的bug:衰减高音同时还断开音频通道串入一只2.2K电阻。拆开开关打理后效果不大,挺烦人的。对照电路图,直接把NEWS/MUSIC开关中间两个触电短接,改成和普通收音机音调处理电路类同的样子,结束。

楼主:
222电阻上面就是6个脚的开关,

网友A:
楼主的介绍简单了点,应该多上几张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介绍简单了点,应该多上几张图的

发电路图麻烦,网上也好找。
只要把那两个焊点用细铜丝短路就好了。
原本它那画蛇添足的设计用起来特别别扭,调节音调的同时音量如同过山车,区别于其他款收音机,从来就没哪家这么干过!
还有这鸡鸡音量小音质差,不改非常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