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直线感应电机效果不佳

楼主(2024-04-24):
能运动,但是只能带很轻的负载。电源是12V的,用电机驱动板驱动线圈,线圈480匝。

楼主:
视频链接【12V直线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XV1APJd

网友:
你这是要研制电磁弹射吗?

网友:
原理很简单,技术很复杂

网友:
直线感应电机的线圈,应该分布在连续平行带上,而不只是两个线圈!两个线圈,当然就没有后续作用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链接【12V直线异步电机,感应电机-哔哩哔哩】 https://b23.tv/XV1APJd

电磁  炮,看一看

网友:
运动方向有问题,如5楼朋友所述,最好前拉后推,运动方向在磁场分布的方向上。
还要考虑交错问题,不然会有死区,类比简单的直流有刷电机,转子为什么是三极?
还有就是磁路尽量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