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DDAR的一个9V转-8V的设计,输出一直没有

楼主(2024-04-24):
原理图如图,其中R94没焊。

TPS5430DDAR的一个9V转-8V的设计,输出一直没有,测了4脚参考电平也是0V,奇怪。

是啥原因,热焊盘没焊接牢造成的?或者本身这个设计就出不来结果?想找这个器件仿真下,multisim14里没有,谁能帮忙提供一下

网友A:
第5脚悬空时,芯片使能工作!拆掉R94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5脚悬空时,芯片使能工作!拆掉R94即可。

设计时带了,实际没焊

网友:
分压反馈电阻R67、R68 阻值应该交换一下位置!

网友:
右下角图标把电路节点挡住了,看不到,供电0V在哪?
另外这个即使工作了,输出也是相对0V的正电压吧,这个结构似乎不能输出负电。

楼主:
被挡住的地方就是输出-8V,输入VCC_9V和PGND之间的压差是9V。如果以-8V电压为参考,可看做是一个输入17V,输出8V的DCDC设计。

楼主:
规格书上提到,如果输出正压的话,参考电平4脚是1.22V

楼主:
按照书上buck计算公式,输入17V输出8V,输出电流纹波按0.2A计算,电感计算出的值似乎也比较接近图中的设计值,按说这个设计应该是行得通的。

网友:
看看ti的参考设计,

楼主:
找到TI的wenbench了,按照16~18V输入,输出最大1A算,设计似乎是合理的

网友:
先按照输出正电压的接法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输出

手册中对于散热焊盘有这么一句说明:GND pin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exposed pad for proper operation.

楼主:
按照设计,17V的输入能出8V输出,但如果因为某些原因Vout=0,此时的输入就不是17V了而是9V(因为输入是9V电势点去减Vout),这样肯定是出不来的

网友:
看情况像是没启动,最好先按普通降压模式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