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红灯754为什么声音不一样,应该怎么增加点低音

楼主(2024-04-24):
4B2机壳版红灯754组装了两台,元件都一样,喇叭都是飞乐5寸的,除了三极管参数不一样,但是一台声音很好,低音好,另一台低音少,听着有点刺耳,中周也调整了,声音还是有点高音多,低音少,电路上应该怎么调整一下?

网友A:
低音不足的检查下C27/C28是否存在容量不足,c32/c33/c34是否容量不足。
输出变压器铁芯是否相同(有条件测下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不足的检查下C27/C28是否存在容量不足。
输出变压器铁芯是否相同(有条件测下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

都是新电容,那是不是增大一些这两个电容容量

网友B:
会不会是喇叭的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喇叭的故障呢。

喇叭是新的,我又换了一个5寸喇叭,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新电容,那是不是增大一些这两个电容容量

没必要,检查c32/c33/c34是否容量不足。确认变压器相同吗?
也可以交换扬声器试试。

网友:
想听低音,增加喇叭口径,输出变压器换铁芯大一点的(增加电感量)。

网友:
你说的只有仪器才能测试出。你可以交换两只收音机的低放部分看看,应该是低放功放这个环节出现区别。这机子功放级电流对声音影响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不足的检查下C27/C28是否存在容量不足,c32/c33/c34是否容量不足。
输出变压器铁芯是否相同(有条件测 ...

输出变压器铁芯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是新的,我又换了一个5寸喇叭,还是这个样子

我有两台德生R308,声音也是有点区别,早期(2003年)的声音偏中音听着柔和舒服一些,另外一台是2015年的,喇叭声音不太柔和,一点点微细的差别。

网友:
喇叭上并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检查c32/c33/c34是否容量不足。确认变压器相同吗?
也可以交换扬声器试试。

我把大回环电阻C34容量由102增大到222了,感觉低音好了听感舒服点了

网友C:
如果排除电容和变压器的差异,喇叭也没有问题。可以把低音不足机器的R29尝试增大到24到27K试试。这样的做法是提升功率输出级的电压增益。是否有效果需要实验决定。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如果管子的放大倍数过低则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排除电容和变压器的差异,喇叭也没有问题。可以把低音不足机器的R29尝试增大到24到27K试试。这样的做 ...

R29尝试增大到24K了,增大C32和R29增加低音效果有点效果,而高音有点刺耳,是不是应该增大C33/34吧?

网友D:
更换或加大BG4和BG5两只三极管发射极旁路电容C29和C30看看低音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或加大BG4和BG5两只三极管发射极旁路电容C29和C30看看低音有没有变化。

换大一些容量的吗

网友D:
并上同等容量的电容试试看,就是等于加大电容量,低音会增大的。这两个电容一般漏电击穿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漏电,集电极电流将加大,强信号时,会发生失真。

网友:
坛里很多人都有仪器的。如果楼主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可以从BG4的基极输入方波,比较两部机后面各级的波形,从而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比猜猜看的办法好。

网友:
两个喇叭也可以对调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上同等容量的电容试试看,就是等于加大电容量,低音会增大的。这两个电容一般漏电击穿的可能性不大,如 ...

我忽然想起来了,我把BG4用了一个3AG1,为了底噪小,是不是用了高频管,高频就通过多了,高音就多了,是不是应该换回3AX31管

网友C:
R29尝试增大到24K了,增大C32和R29增加低音效果有点效果,而高音有点刺耳,是不是应该增大C33/34吧?

按照电路图提供的数据,C32,C33,C34的数值都不小了。如果还嫌低音不足,只能尝试增加C32的值到1500p或者2200p试试,但是估计效果有限。怀疑输入和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不足,但是不知道你是否有测量的工具。

网友:
两机交换零件,先从喇叭,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电路图提供的数据,C32,C33,C34的数值都不小了。如果还嫌低音不足,只能尝试增加C32的值到1500p ...

C32增大到332了,还是不行,高音多,低音少

网友:
C32增大到332了,还是不行,高音多,低音少

根据你的描述,因为没有定量的测试数据,所以很难给出确切的建议。只能够提供相应的思路。低音不足,原因1  增益不够,涉及的原因有管子的性能,变压器在低频时的阻抗不够,2  负反馈电路的转折频率不合适,这个电路里面是C32和R24和R25的并联值组成高通滤波电路,反馈的结果组成低频提升电路。如果有一台机器没有问题,那就说明电路的设计参数基本没有问题。3  你老是强调喇叭没有问题,但是无法提供喇叭的频响曲线,所以无法判断到底有没有问题。4  所有的结论都来自你的听觉判断,要知道人的耳朵无法分辨相差1hz的频率偏差,拿耳朵作为判断电路性能的优劣是一件不靠谱的事。以上是我能够想到的几方面原因,不一定全面,仅供参考。还有一些电路板方面的实际情况也不清楚。总之供参考吧。

网友:
2个输出变压器初级的直流电阻相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忽然想起来了,我把BG4用了一个3AG1,为了底噪小,是不是用了高频管,高频就通过多了,高音就多了, ...

好像主要问题在这里,不知是否换回3AX31,换后是否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