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是德 Keysight U1173B 手持数字万用表 PC 连接线

楼主(2024-04-24):
在 EEVBlog 论坛有人问这根线,俺就拆开来绘制了电路,这边也发一份以防有人也需要。

电路图没有仔细检查和整理,看上去有些乱,也不保证完全正确,仿制的话出问题后果自负哈。

网友A:
2222/2907是我最常用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2/2907是我最常用的管子。

3904/3906、2222/2907、BC547/557 应该是全世界最常见的几对 jellybean 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3904/3906、2222/2907、BC547/557 应该是全世界最常见的几对 jellybean 管子

贴的是BC847/857。

网友B:
Fluke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啊…

这个俺还真不知道,其实这个电路已经过时了,甚至最新的 Windows 系统都不再支持 PL2303 芯片,要仿制的话最好用别的芯片。

网友:
pl2303 这个驱动是一个魔咒

网友:
每当看到PL2303,我都会联想到蓝屏,还是深蓝的蓝
不知道是不是当时买的那批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俺还真不知道,其实这个电路已经过时了,甚至最新的 Windows 系统都不再支持 PL2303 芯片,要仿制的 ...

可直接用 FT232 pin to pin 替换,把晶振拆掉就行 我的 AVR ISP 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俺还真不知道,其实这个电路已经过时了,甚至最新的 Windows 系统都不再支持 PL2303 芯片,要仿制的 ...

嗯嗯嗯嗯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俺还真不知道,其实这个电路已经过时了,甚至最新的 Windows 系统都不再支持 PL2303 芯片,要仿制的 ...

不是,是原厂给微软做的驱动能识别山寨货,一旦发现山寨就不让你用。但是我有老驱动,可以用山寨PL2303,但是微软一更新就要重装驱动,太讨厌了,没找到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原厂给微软做的驱动能识别山寨货,一旦发现山寨就不让你用。但是我有老驱动,可以用山寨PL2303, ...

你说的是老黄历了吧,最新的 Windows 11 已经明确不再支持任何 PL2303 了,哪怕是原装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老黄历了,最新的 Windows 11 已经明确不再支持任何 PL2303 了,哪怕是原装货 ......

我不怕,Win11不支持我手头所有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怕,Win11不支持我手头所有电脑。

俺为了试验这个 PC 连接线是否好用,还特意在 VMWare 装了 Windows 8.1 虚拟机 ......

网友C:
这里有个极简
https://www.medo64.com/agi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极简
https://www.medo64.com/agir/

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的,有点儿动手能力的都能自己整一个。

俺也画好块板子,用的 CH340E,等过两天买的光电器件到后就焊出来。

网友:
DT4282 能用吗?

楼主:
俺觉得其实这些东西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外形尺寸和结构上的区别。

网友D:
哪家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家做的板子?

在嘉立创做的

楼主(2024-05-25):
有坛友询问 U1252 板子上 EEPROM 的位置,俺手里只有 U1253B 不知道板子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话就在图中红圈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