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玩灯经历

楼主(2024-04-24):
坑多多总价花了27+买的,老货
灯还没亮,就噶了
钠灯 70w,一开始有火化,有高频声,突然没火了
有玩过的大佬帮分析分析
镇流器14欧,触发器200k,灯没有电阻

网友A:
它镇流器必须与功率配套,因为高压触发这种灯泡灯口要求绝缘很高否则内部打火引弧燃烧或者灯泡无法启动。最好直接焊线避免,还有这种灯触发启动点亮后熄灭不能马上二次点亮需要彻底冷却才行。我玩过1000w探照舞台灯,点亮后贼刺眼而且满屋子刺鼻臭氧味,由于水银蒸汽高压力怕爆炸试验点亮后再也不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镇流器必须与功率配套,因为高压触发这种灯泡灯口要求绝缘很高否则内部打火引弧燃烧或者灯泡无法启动。最 ...

镇流器和灯都是70W,灯头是普通E27陶瓷灯头,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气体放电灯要求
先买个大号的亚明触发器试试,这个触发器便宜,比正常的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