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又挂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4-25):
前天我的三星943NW显示器突然闪了一下就灭了,指示灯没灭,关闭重新开又能显示了,但是过一会又会闪烁然后自己灭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我也没经验修,花了300元又买了个显示器,但是发现视角比943NW还差,稍微偏一点颜色就不对。 各位老师我那943还有救吗,这个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还有为啥我这两个液晶屏都没我原来的SONY G520显示效果好,现在要达到同样效果的液晶一般得多少钱? 感觉我买的这个300的显示效果很差,垂直视角稍微向上就发白,稍微向下就发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电都喜欢外牌

我最早喜欢也买的是笔记本

不是三星就是惠普,都是牌子货   我除了一台呆鹅显示器(右)之外,其它都是手搓

网友A:
三星943NW显示器突然闪了一下就灭了,指示灯没灭,关闭重新开又能显示了,但是过一会又会闪烁然后自己灭掉
++++++++++++++++++

若电源指示灯亮,背光组问题居多,但还是应先测量电源各电压,尤其是背光组电压是否正常

花了300元又买了个显示器,但是发现视角比943NW还差,稍微偏一点颜色就不对,垂直视角稍微向上就发白,稍微向下就发暗
++++++++++++++++++

可能是 TN 面板显示器,建议购买 IPS 面板显示器

两个液晶屏都没我原来的SONY G520显示效果好,现在要达到同样效果的液晶一般得多少钱
++++++++++++++++++

液晶显示器没法达到 CRT 的视角,必须 OLED 显示器

网友C:
我的三星1920NW是副屏,一直是开一会就闪,然后关机,怀疑是电源问题,拆开后电源芯片有走火痕迹,万用表测量时不小心短路还是怎样,直接把一只脚融掉了和万用表表笔也断了几毫米。火花四溅的,心想坏了,越搞越坏了,结果网上一查这电源价格,我去,5元,广州同城的8元运费怎么说也不能优惠,我怕短路坏了逻辑板,加2元,15元一套,后悔落了这么久没修……昨天5点拍的,今天下午到了,装上就好用了,就显示器除了屏幕,其它的没脑换就是了,修不好也亏不了几个钱

网友D:
300元又买了个显示器————新的旧的?新的应该是杂牌子,旧的你买贵了。本来你钱就不多,还是矿坛名人,买之前到矿坛问一问,这里一大半是专家。
那个943NW应该能鼓捣好,要么是连接处有问题,要么是电源板问题。
再有,索尼的东西当然好了,不用问为啥,直接信了就完事了。

网友E:
这种情况通常是背光灯管或者灯条老化寿终了。

网友B:
只要有配件啥都能修
大概率是背光问题,暗屏后用手电侧照来确认

300的也能与索尼比
要我就买1000内的,三星、飞利浦,这个价格能买索尼松下更好。

网友F:
有几台显示器,用一台从不坏,用不过来。

网友G:
拆开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有的话换下就好了

网友H:
看看电路板焊接面有没有虚焊的,或者把焊点有怀疑的全部重新焊一遍

网友I:
杂牌子来路不明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不是坏件维修组装的。
我的三星BX2250显示器是2019年买的,是三星推出的第一批超薄显示器,用到现在,依旧稳如狗。

网友J:
修电视机的方法,用手轻轻地敲一下屏幕看看有没有亮一下,如有亮光背光正常,没有亮光则是屏幕问题,根据能亮一下后黑屏,应该是被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短路坏了逻辑板,加2元,15元一套,后悔落了这么久没修……昨天5点拍的,今天下午到了,装上就好用了,就显示器除了屏幕,其它的没脑换就是了,修不好也亏不了几个钱

你这个又未免太便宜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三星943NW显示器突然闪了一下就灭了,指示灯没灭,关闭重新开又能显示了,但是过一会又会闪烁然后自己灭掉
...

为啥OLED的都是26.5呢,而不是27呢?

网友:
牛逼,开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啥OLED的都是26.5呢,而不是27呢?

来弄我、阿索斯和胡锦鸟都有 27 寸的,胡锦鸟还是 27 寸 4k 高分 只是正好 AOC 等几个牌子是 26.5 寸,估计都是用 LG 的同款面板

网友L:
更换低压部分所有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更换低压部分所有的电解电容

二手943nw电源板5元,不含运费,tb,买电容换5元不够。

网友M:
三星老的显示器特别别扭,我正使用的三星,虽然有dvi口,但根本不支持标准dvi,只能使用自带的dvi转vga线用vga口才正常。而且,显示器上没有任何调解按钮,要想恢复正常显示,只能长按电源按钮。至于调色温什么的,就只靠软件,而老软件与win11不兼容,所以只能凑合着用了。

楼主:
感谢热心网友们的回复,我拍了下故障现象,冷机开机可以正常运行几分钟,颜色亮度都正常,然后突然就灭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元又买了个显示器————新的旧的?新的应该是杂牌子,旧的你买贵了。本来你钱就不多,还是矿坛名人, ...

JD上买新的,用倒是也能用,就是视角不行,不适合近距离看。调到最黑还是很亮,只能在屏幕前遮挡了那种窗户上贴的黑膜,要不长时间看太累眼了。

应该可以修好,只是我技能不行,考虑买个板子试试吧。

我的SONY G520也是坏了不会修,就给砸毁了,当时600元买的用了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三星1920NW是副屏,一直是开一会就闪,然后关机,怀疑是电源问题,拆开后电源芯片有走火痕迹,万用表测 ...

淘宝上我也搜过,我这个显示器的板子还真不贵,等买个回来试试,只是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JD上买新的,用倒是也能用,就是视角不行,不适合近距离看。调到最黑还是很亮,只能在屏幕前遮挡了那 ...

你在单片机上的技能,甩我N条街,咋还能说技能不行呢?
其实修个电器啥的,一点都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通常是背光灯管或者灯条老化寿终了。

冷机时候能亮几分钟,然后就自己灭了,现在搞不懂是灯管还是板子的问题,一家淘宝店铺买不齐这两种,我没换灯管的经验,不知道会不会把屏也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单片机上的技能,甩我N条街,咋还能说技能不行呢?
其实修个电器啥的,一点都不难。

你谦虚了,单片机我是靠试错试出来的经验,电器坏了都是第一次接触,我电路基础又不好,所以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配件啥都能修
大概率是背光问题,暗屏后用手电侧照来确认

等我照照看。

贪图便宜在JD上找了个便宜的,这个显示器还是我第一次买全新的呢,以前都是买的旧的,现在有些后悔,买贵点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几台显示器,用一台从不坏,用不过来。

我以前都是买的旧的,可能是不耐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开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有的话换下就好了

拆开过没看到有鼓包的,等我再拆开把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电路板焊接面有没有虚焊的,或者把焊点有怀疑的全部重新焊一遍

没看到有开焊的,也试着把有问题的补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杂牌子来路不明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不是坏件维修组装的。
我的三星BX2250显示器是2019年买的,是三星推出的 ...

我这个三星943NW是我哥淘汰下来的,最少有1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943NW显示器突然闪了一下就灭了,指示灯没灭,关闭重新开又能显示了,但是过一会又会闪烁然后自己灭掉
...

指示灯是亮的,但是我基础不行不知道测哪里,哪里该多少电压。。。

新买的是VA的,但是比我原来TN的视角还差,为了省钱买了个最便宜的,没想到视角这么差,只适合距离远点看。距离近了看屏幕下面偏白上面偏黑。。

LED的只能看看了,都怪自己电路学的不行,当时G520也没试着修修就砸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修电视机的方法,用手轻轻地敲一下屏幕看看有没有亮一下,如有亮光背光正常,没有亮光则是屏幕问题,根据能 ...

敲打没反应,可能是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更换低压部分所有的电解电容

好的,我这就试试换电容,冷机开机后要好几分钟才灭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星老的显示器特别别扭,我正使用的三星,虽然有dvi口,但根本不支持标准dvi,只能使用自带的dvi转vga线用 ...

我这个是VGA口的,屏幕上有设置亮度和颜色的,显示效果比新买的要强,试试能不能修好

网友N:
可能是电容或者灯条老化了,配件可以到某宝看看有惊喜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冷机时候能亮几分钟,然后就自己灭了,现在搞不懂是灯管还是板子的问题,一家淘宝店铺买不齐这两种,我没 ...

这个基本上就是电源问题,我有一个Benq的20吋显示器,就是这个现象,后来换了电源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能是电容或者灯条老化了,配件可以到某宝看看有惊喜

电路板上的大电解电容都换成新的了还是有问题,我也不懂怎么测量,反正是坏了把屏个拆开了,拆出了灯管,但是我也不懂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基本上就是电源问题,我有一个Benq的20吋显示器,就是这个现象,后来换了电源板就好了。

我这个屏电源板很便宜,只是不知道到底是灯管还是板子的问题,我自己也不会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网友们的回复,我拍了下故障现象,冷机开机可以正常运行几分钟,颜色亮度都正常,然后突然就灭掉了 ...

没信号的话过几分钟是会自动熄灭的啊,你这样测试不出啥,要有信号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示灯是亮的,但是我基础不行不知道测哪里,哪里该多少电压。。。

新买的是VA的,但是比我原来TN的视 ...

先排除我上面说的问题:你要始终有信号去测试看是否故障依旧,若是

在正常状态下,测量电源部分输出电压,等出现问题再测就可以对比了。

一台新显示器才三百块钱,还是杂牌,可想而知不会好么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屏电源板很便宜,只是不知道到底是灯管还是板子的问题,我自己也不会测量。。

现在三星显示器拆机板子很便宜,2年前我的T240主板120元包邮。你这个大概19寸的吧,估计全部板子也不贵,替换大法,省时省力。

网友P:
SONY G520也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我照照看。

贪图便宜在JD上找了个便宜的,这个显示器还是我第一次买全新的呢,以前都是买的旧的,现 ...

我家电都喜欢外牌

我最早喜欢也买的是笔记本

后来修主板没显示器才100元收了17寸三星
上图全是人家不要送的(100元三星是买旧的)
(也成了个用旧货的)

最老的也要快20年了,都能用,没坏过,还是外牌稳定

你的那台肯定能修好,
那台300的留着维修试机用(常看伤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P:
SONY G520也是液晶显示器?

骚尼 G520 是特丽珑 CRT 显示器,所以液晶显示器无论如何视角都没法赶上它的表现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星就是惠普,都是牌子货   我除了一台呆鹅显示器(右)之外,其它都是手搓

DELL显示器可以的,那2007用了近20年没坏过,只是屏幕右上面有些老化,在换了新显卡才换下,新买的还是DELL宽屏。

网友:
95年三星14彩显1850+4.3G硬盘+奔腾233+华硕主板约8500大洋。

网友A:
引用 网友Q:
DELL显示器可以的,那2007用了近20年没坏过,只是屏幕右上面有些老化,在换了新显卡才换下,新买的还是DE ...

便宜大碗 我第一次看到零售呆鹅显示器是很久以前高中同学买的,IPS 显示器,除了惊艳没别的形容词 好像也是把 IPS 显示器价位打到几千软妹币的先锋。然后我那台呆鹅也是,第一代平民 4k 显示器,不到 5k 软妹币的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我上面说的问题:你要始终有信号去测试看是否故障依旧,若是

在正常状态下,测量电源部分输出电 ...

冷机开机能正常几分钟,关掉再开就只能坚持十几秒了,现在已经被我拆散了,看着灯管好像有点黑,我也不知道怎么测,已经买了灯管了,但是干活粗糙不知道还能不能装起来。。

等买回灯管再试试,板子虽然电路好像不复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测,我以前修个电动车充电器都不会修直接炸。。。

300的距离远还凑合,距离近了上下亮度明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三星显示器拆机板子很便宜,2年前我的T240主板120元包邮。你这个大概19寸的吧,估计全部板子也不贵, ...

我这个的板子我搜了下还不到10元,今天下午把屏给拆开了,我先把灯管换了试试,要是没把屏幕搞坏还不正常的话再买电源板,今天下午本来想买电源板先试试,结果人家不给发顺丰,我付邮费都不给发。。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的板子我搜了下还不到10元,今天下午把屏给拆开了,我先把灯管换了试试,要是没把屏幕搞坏还不正常 ...

灯管不可能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星就是惠普,都是牌子货   我除了一台呆鹅显示器(右)之外,其它都是手搓

我都是朋友丢的垃圾货(小孩升级淘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电都喜欢外牌

我最早喜欢也买的是笔记本

我这个最少也有16年了,是我哥淘汰下来给我的,我每天开机超过12小时,下午把屏幕拆开了,想换灯管试试,也不知道我这粗糙的手工能不能装起来。。

300元的隔着太阳膜调到最低亮度还凑合看,调亮了眼睛实在是受不了,这便宜货还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星就是惠普,都是牌子货   我除了一台呆鹅显示器(右)之外,其它都是手搓

您这桌面一看还以为您是00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机开机能正常几分钟,关掉再开就只能坚持十几秒了,现在已经被我拆散了,看着灯管好像有点黑,我也不知 ...

起码要区分供电还是灯管?再买灯管

灯亮了后再挂个表看电压,等黑了电压也没了那就是供电(点亮后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O:
灯管不可能一起坏。

我看着头上都发黑了,反正已经拆开了,先换上试试,希望别把屏搞碎吧,我对我这手工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要区分供电还是灯管?再买灯管

灯亮了后再挂个表看电压,等黑了电压也没了那就是供电(点亮后再测 ...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测灯管好坏,以前没接触过这类东西,下午已经买了灯管了,最少10根才给发货,我怕我这粗糙的手工搞断了买了20根,我感觉我大概率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测灯管好坏,以前没接触过这类东西,下午已经买了灯管了,最少10根才给发货,我怕我这粗 ...

那按上面我说的黑屏后用手电确认有图像?
有图像:那就是灯管供电和灯管的问题(总的电源正常)

现在这灯管太便宜,买了也无所谓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便宜大碗  我第一次看到零售呆鹅显示器是很久以前高中同学买的,IPS 显示器,除了惊艳没别的形容词   ...

截图里的戴尔显示器价格是现在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按上面我说的黑屏后用手电确认有图像?
有图像:那就是灯管供电和灯管的问题(总的电源正常)

我拿着手电照过有图像

网友N:
在有输入信号时可以测量背光供电电压以及背光开启电压是否正常
维修手册地址h t t p s://www.520101.com/html/mappaper/syncpaper/112040880.html

网友R:
换电源板上蓝色的高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有输入信号时可以测量背光供电电压以及背光开启电压是否正常
维修手册地址h t t p s://www.520101.com/h ...

感谢分享,已经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换电源板上蓝色的高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屏已经拆开了,我看灯管好像黑了先换灯管试试,等要是没搞坏屏再买个板子,我搜了下板子不到10元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桌面一看还以为您是00后

这桌面和年龄有半毛钱关系吗

另你既然都拆开(背光)了我觉得很简单啊,量一下正常时背光升压组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就行了,也不急着先买灯管吧 --- 退一万步说,我觉得你都把灯管拆了干嘛还买灯管,这个时候应该买 LED 背光替换了啊,这种灯管是有水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截图里的戴尔显示器价格是现在的价格?

当然是当年(2015)的价格,第一代平民 4k 显示器:10 年前的玩意了,早停产了 现在 4k 显示器(27 寸)都不到 1k 软妹币

btw. 当然品质也不能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元的隔着太阳膜调到最低亮度还凑合看,调亮了眼睛实在是受不了,这便宜货还真不行

没有仪器设备不好说你的新(300 块)显示器是不是亮度过大,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你觉得刺眼,但刚才说到现在不到 1k 软妹币的 27 寸 4k 显示器,它还真的就是有类似的感觉(和我的呆鹅比)

网友S: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通常是背光灯管或者灯条老化寿终了。

不拆开检查真的不好说,电源板不良非常常见,没彻底坏,滤波不良,尤其是长期物理不关电源的主,各种奇葩故障都不缺。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没有仪器设备不好说你的新(300 块)显示器是不是亮度过大,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你觉得刺眼,但刚才说到现 ...

便宜的烂屏,胎里就是这样。办公室国产系统配置的价格死贵,那屏没有一个看着爽的,白颜色看着就是惨白色,视角也差,没办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星就是惠普,都是牌子货   我除了一台呆鹅显示器(右)之外,其它都是手搓

大师傅,手搓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大师傅,手搓显示器

见笑了,其实就是捡个面板,假货宝上买个对应的驱动板,装起来就是显示器,当然外壳是没有的

比如最左边那个竖的显示器,

就是找一块铝板(30*40cm)打几个洞,分别把面板、驱动板和底座固定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拆开检查真的不好说,电源板不良非常常见,没彻底坏,滤波不良,尤其是长期物理不关电源的主,各种奇葩 ...

液晶电视背光是有寿命的,电源不良不是他所叙述那种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S:
便宜的烂屏,胎里就是这样。办公室国产系统配置的价格死贵,那屏没有一个看着爽的,白颜色看着就是惨白色 ...

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学弟买的三炸笔记本电脑就是这样,惨白惨白,颜色还很淡 同样是液晶,前面说的高中同学的呆鹅就是另一个极端,白色很正,色彩非常艳丽,所以我就不太喜欢三炸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桌面和年龄有半毛钱关系吗

另你既然都拆开(背光)了我觉得很简单啊,量一下正常时背光升压组的 ...

基础不行不知道测哪里,也不知道多少电压正常,以前试着修电动车充电器修炸了看到开关电源就有点怕。

买灯管不用改装啊,LED的没买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仪器设备不好说你的新(300 块)显示器是不是亮度过大,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你觉得刺眼,但刚才说到现 ...

我这个300元的亮度调到最低还开了防蓝光到最高,而且屏幕前面还放了一张那种玻璃上贴的太阳膜才不那么刺眼了,我也看过别人家的液晶屏,就没这么惨白,视角也比我这个强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拿着手电照过有图像

那问题很简单,一定能修复(主芯片等等都OK)
就是背光供电和灯管(总电源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300元的亮度调到最低还开了防蓝光到最高,而且屏幕前面还放了一张那种玻璃上贴的太阳膜才不那么刺眼了,我也看过别人家的液晶屏,就没这么惨白,视角也比我这个强很多。 ...

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看了下京东上的呆鹅自营 24 寸显示效果有保证的都要一千多 (你那个尺寸太小真没有)

btw. 几百块的呆鹅也有,就是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惨白一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础不行不知道测哪里,也不知道多少电压正常,以前试着修电动车充电器修炸了看到开关电源就有点怕。

...

不是说了吗,先在冷机开机正常显示状态下测量啊,基本上这种 CCFL 背光显示器有至少两个主电压(假设没有内置音箱),一个是 5V 供逻辑电路(主控、解码板)使用,一个 12V 或 24V 供背光组使用,你电源指示灯亮且前面说用手电筒照射有画面,说明逻辑电压正常,就是背光出问题了,所以你直接根据电路就能分析出哪边是背光吧,测量它的主电压(通常是 12V 或 24V)正常还是异常,正常说明问题出在背光升压组件或灯管,异常说明问题出在电源。

用 LED 背光组替换,也要找到电源模块的背光组电压,然后断开它和 CCFL 背光升压组件的连接,同时找到逻辑板过来的背光亮度信号和休眠信号,再根据你电源提供的背光主电压选择合适的 LED 背光驱动模块,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很简单,一定能修复(主芯片等等都OK)
就是背光供电和灯管(总电源OK)

我看灯管头上都黑了所以买了灯管先换上试试,第一次修就怕把屏搞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看了下京东上的呆鹅自营 24 寸显示效果有保证的都要一千多  (你那个尺寸太 ...

买便宜货买习惯了,看到上千的东西怎么都下不了决心买,这个300的还是我第一次买全新显示器呢,其实便宜的也凑合用啦,太白大不了在屏幕前面多放几张太阳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吗,先在冷机开机正常显示状态下测量啊,基本上这种 CCFL 背光显示器有至少两个主电压(假设没有 ...

我电路基础不行不知道测哪个点,昨天下载了手册,手册里面也不是很详细,插着电我维修功夫又不行怕被电和把板子搞炸,等买回灯管来再试试,要是不正常再试试测量下。要是装起来没把屏搞碎,就我这个技术也没能力修板子,只能买个了。。 LED改装我也没那个能力,不知道电路板上哪个点是做什么用的,分析电路能力比较差,第一次修屏,估计会被我搞坏,没多大信心能搞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便宜货买习惯了,看到上千的东西怎么都下不了决心买,这个300的还是我第一次买全新显示器呢,其实便宜 ...

所以在发现它辣么惨白之后为毛不退货呢 应该赶紧退了,然后海鲜上买个二手的呆鹅啥的

网友U:
想要效果好,买艺卓eizo不错....

网友V:
目前追求好效果的显示器 看看华硕的败家之眼(玩家国度)系列 国产的TCL华星光电的目前技术能力属于国内第一批队

网友:
引用 网友U:
想要效果好,买艺卓eizo不错....

给只肯花 300 块钱买新显示器的楼主推艺卓   我说过很多次,推艺卓的一般不是小白就是超有钱,或者是超有钱的小白

还不如隔壁推万用表就言必称福禄克的黄皮党

网友:
引用 网友V:
目前追求好效果的显示器 看看华硕的败家之眼(玩家国度)系列 国产的TCL华星光电的目前技术能力属于国内第 ...

买阿索斯玩家国度的,除了电竞马萨特就是有信仰的,你看人家玩摄影的哪个买阿索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在发现它辣么惨白之后为毛不退货呢  应该赶紧退了,然后海鲜上买个二手的呆鹅啥的

都怪自己贪图便宜,就不去找麻烦了,我网购还从来没退过货不懂怎么操作,以前都是用二手的,这次想试试买个新的怎么样,其实调到最黑隔着那种玻璃上贴的黑膜还凑合看,就是视角是真的差,上下明显亮度不一样,这个显示器可能不适合近距离看。。

手机拍的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U:
想要效果好,买艺卓eizo不错....

我其实主要考虑价格,以后要是再换显示器再也不买新的了,性价比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目前追求好效果的显示器 看看华硕的败家之眼(玩家国度)系列 国产的TCL华星光电的目前技术能力属于国内第 ...

我这样的只能买二手的了,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新的和二手的差不了多少钱才买的这个,没想到视角这么差只适合远距离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主要考虑价格,以后要是再换显示器再也不买新的了,性价比太低了。

欣赏一下二手艺卓的价格,注意,也只是液晶而已,并不是 OLED,也就是说再贵,(在可视角度和对比度上)也是不如你那个索尼 CRT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欣赏一下二手艺卓的价格,注意,也只是液晶而已,并不是 OLED,也就是说再贵,(在可视角度和对比度上) ...

这价格也太贵了,我买G520时候才600元,当时玩重返德军总部之深入敌后,听别的玩家说那个显示器能开高刷新率才买的,其实有完整电路图,后悔没试着修修给直接砸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