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子管收音机调容高频头扩频108(Loewe_Vineta_1790W)

楼主(2024-04-25):
以前发过电子管收音机扩频求助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2883&extra=,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无私帮助,在此感谢,沉寂半年多终于有时间改频了,说干就干。
1电路必备
2打开高频头,要先判断哪个是本震线圈,用螺丝刀靠近跑台的就是本震线圈,还要对高频头结构有所了解,昨天已经发帖展示,拆掉C17,20p的电容,并用分色纸包好并做标记留着以后用
3拆掉C17开了下机,发现高端到了130MHZ了,还自激,装上以前2毛一个买的10P云母电容,虽耐压值只标100V,但实际做过实验300v没问题,据我认识一个卖电子原件的老板说,老云母耐压值很高,但是标的都很保守,
4装好后开机发现高端在115左右吧,开始调,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在此介绍下自己的工具
5本地88.8低端有一个台用来调低端,高端用自己拼凑的FM发射器,调至108,这样耐心的调,反复几次,调至88-108之前,其中本震线圈往下压了一点点,也就是让线圈紧了一点,效果最佳,最后在各个频道上调C8和S3,使6E2完全闭合为止,至此完成。收听效果满意,6E2闭合程度与调之前一样,高频蜡固定下线圈可变电容啥的,装机
6本人业余爱好,只是展示而已并非教程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最后总结几点经验,德机的磁芯太脆弱,调时一定要注意,顺便吐槽下,磁芯应该做成不带螺纹的,粘在带螺纹的铁螺丝内,就像普通电子管收音机中周那样,调的是螺丝,而不是磁芯本体,磁芯碎了很麻烦,不过可以调整线圈间距也一样,还有就是单灯的高频头没啥意思,还是双灯的独立本震独立高放的有意思,还有一个6N3的单灯高频头没做完,完事后就一心玩双灯的高频头了,谢谢观看

网友A:
条理分明,思路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理分明,思路清晰

谢谢朋友观看

网友B:
我也说一句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说一句谢谢分享。

谢谢朋友观看

网友C:
那么请问一下,这个换上的电容隔天开机频率有漂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请问一下,这个换上的电容隔天开机频率有漂移吗?

云母电容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我也说一句请问振荡线圈的数据,比如骨架直径,长度,上下线圈各有磁芯吗?

网友:
我也说一句还有振荡线圈的圈数及线径,其中抽头在什么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请问一下,这个换上的电容隔天开机频率有漂移吗?

今天完了一下,频率没有漂移,这个改频时,我发现原来的20p电容是紧紧粘在震荡线圈上的,使劲抠才抠下来,这个能是厂家的设计?我换上10P的云母电容后也用高频蜡固定在震荡线圈上了,这个机器高频头的震荡线圈磁芯调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建议直接往下按按,使线圈间距减少点最好,其余的调节幅度不要太大就能覆盖88-108了,朋友您的机芯也准备改频么?10P云母和高频蜡我这都有,需要的话给我发消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完了一下,频率没有漂移,这个改频时,我发现原来的20p电容是紧紧粘在震荡线圈上的,使劲抠才抠下来 ...

首先表示多谢了

我提出上面的问题是出于比较过手上的两种电容,我是接好电容表后远远的用电吹风加温的,那个绿色的不知名电容 容量爬升有点明显,而蜡管的电容稳定性很好,因为手上没有你说的云母电容所以无法比较才想到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表示多谢了

我提出上面的问题是出于比较过手上的两种电容,我是接好电容表后远远的用电吹风加温的 ...

个人观点瓷片电容虽说写NPO但是在电子管管高频电路中,由于温度高还是不行的,就拿这个机器来说,高频部分用的都是瓷管电容,灯丝用的就是瓷片电容,震荡部分离电子管进,10.7中周用的就是瓷片电容,因为离电子管远,温度没那么高,就用的瓷片电容,这是我的猜测,温度高的地方用瓷管,或是云母,还有一点我觉得云母的引脚都是铜的,线径也很粗,能有一定散热效果,而瓷片的引脚一般都很细,应用在晶体管收音机上是没问题,而且一些高级点的机器,高频部分都是用高频蜡固封的,可避免震动、受潮,但是也能加强散热,高频蜡的比容肯定比空气好

网友D:
动手能力非常强,理论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非常强,理论扎实

谢谢朋友观看,朋友谬赞了,本人动手能力可能强点,但是理论绝对不扎实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