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超级高手自制一台钢丝录音机,建议争夺明年大赛特等奖

楼主(2024-04-25):
老衲一直搞不清钢丝录音机原理,钢丝硬度大大的,也能像磁带一样盘卷、快进、倒带?
钢丝的低音下限?高音上限?
哪位有详细拆解的,上高清图,秀秀。

网友:
钢丝录音机比磁带录音机精度要求没那么高,如果制作伟人保留录音那种效果录音机难度并不大,高保真甭想,它指标很低落。

网友:
钢丝录音机是我上初中时接触到的,用它来听世界著名的交响乐,连着放两个多小时,音质不是太好,我想原理还是录音机的原理,不会太复杂,只是钢丝太细,现在不好找。

网友:
大概就是100-3000hz的样子,指标很差。钢丝很细,比一卷线还细,一般人见了也不认识。

网友:
我没见过钢丝录音机。但用哪种钢丝选材很重要。磁性材料的各种参数如矫顽力,磁饱和,退磁等要测试。磁性材料的矫顽力一般是用量测磁滞曲线(也称为磁化曲线)来求得。

网友:
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至今一头雾水,看来还得找度娘问问。

网友:
磁带出来后,钢丝录音机就淘汰了,那钢丝妥妥的磁头杀手

网友:
录音放音磁头都不好找,抹音估计没问题,另外钢丝用啥材料?解决了磁头、钢丝,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不明白自制一台钢丝录音机,为何能争夺明年大赛特等奖...

建议手搓一台1946年时期的电子管计算机,捡个世界大奖....

网友:
原理和磁带录音机一样。

网友:
这玩意市场上有卖的,用来做科学教具的,音质很差,图新鲜,骗没见过世面的小孩的

网友:
菲利浦发明磁带就是为了淘汰钢丝的

网友:
钢丝录音机的运行机制和磁带机差不多,好像供带(丝)侧的阻力要大得多,要不那钢丝不容易拉直,同理收丝侧的力也大,主导轴粗得多,要不摩擦力不够,两侧还得有导丝机构,收丝侧还要排丝,要做太麻烦了,并且钢丝直接在磁头划过,不像锯子一样,估计几百小时就报废了,要体验倒是不难,就像发明录音机那位一样两颗树子上绷根钢丝,找个不要的磁头在上面跑一趟录音,再跑一趟放音,足矣,难道还准备用它听音乐,那不和现在听热炒的励磁喇叭一个样么,声音大小随电流大小波动,为什么卖的和买了的都说是天籁之声呐,想想不就明白了,嘿嘿,上万元的高级货啊,

网友A:
那时有介绍用旧录音钢丝绕烙铁芯,供穷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有介绍用旧录音钢丝绕烙铁芯,供穷人参考。

那时候的钢丝录音带,肯定是金属带,比现在的金属带还要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