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pvc材料的线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4-04-25):
我买了几个放臭的地漏但是与浴盆的放水管直径对不上,故找pvc管用小车床车了个连接头,但车到末端时形成堆,我车的测10兆电阻为450转每分,考虑是选的

网友:
车呢绒材料得用白钢刀方,刃口越锋利越好,刀具前角后脚大一些

网友:
车速要慢、刀具要锋利,PVC不耐热线速度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