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宝电池和导线用于收音机电源的再利用及改造

楼主(2024-04-25):
1、设想
    大部分坛友都有闲置的手机充电宝电池(5V)和充电导线,当我们制作晶体管收音机时,可以将电池(和充电线利用)作为收音机电源
2、利用
    充电导线USB插头位置(也就是接电池的一端)保留,剪下约20cm左右,再剪去3cm外绝缘皮,露出4根细导线,保留红、黑二根,分别是正负极,
    插入充电宝电池中,测量电压(之前要将电池充电),未明显老化的可以利用备用
3、改造
    一共剪开5、6根充电导线,发现只有一根其红黑细导线的线径粗一点可以利用,其余都细小,不能用
    对线径细小不能利用的情况,遂产生了改造的想法,换上二根粗点的导线不是就行了吗,于是进行改造操作:小心剖开,换上(焊接)粗点的导线 ,用热缩管包裹,详见图片

网友:
设想不错准备试试。

网友:
注意不错,

找个原厂手机线,会粗一点

网友A:
就用原来的红黑线(对应USB插头1和4),线径足够。但充电头不好用,开关电源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原来的红黑线(对应USB插头1和4),线径足够。但充电头不好用,开关电源干扰大。

利用充电宝电池,不能用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