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触摸屏通讯站号设置

楼主(2024-04-25):
现在有一个台达DVP11SSR2的PLC,需要与显控SA-7A通讯。

台达PLC的通讯站号,默认是1,这时候可以与电脑通讯,如果设置其他站号,电脑无法连接到PLC上面。

现场有16台设备,每个台达PLC都是通过232接口(这个接口同时也是与电脑的通讯口)与显控触摸屏通讯,每个台达PLC的485通讯口与其他PLC连接。

因为现场坏了一台设备,PLC的程序和触摸屏的程序都无法读取,就读取了正常设备的程序,但是,这16台设备中,每一台设备的PLC站号与触摸屏站号是对应的,如果下载其他设备的程序,不做修改,直接下载,就会与正常的设备冲突。

我对程序不太了解,想请教大家,这个PLC的站号,与触摸屏的站号,应该怎么修改?

在现场我上传了12号触摸屏程序,更改了触摸屏PLC地址为13,结果与13号PLC也能通讯上,就是数据不对。

现在手里有PLC与触摸屏,想完整的做一套,更换原来的13号PLC和触摸屏,并且可以完整的融入到那16台设备中,应该怎么改?

我目前,只知道更改站号这些情况。

楼主:
MOV H86 D1120  这个应该是485通讯的协议,格式,校验,读写地址。

MOV K200 D1129    网上查的K  后面是站号,但是200怎么换算都不是12或14,因为这是从这两台机器的其中一台下载来的,应该是12号设备。

上面的几段代码,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下面的FROM  TO  ,MOV  K0  D340,不知道,是不是扫描整个号段,然后找主站站号0的程序。

网友:
232口只能一对一通讯吧,台达的PLC通讯自己不用写,直接用向导自动生成就行。估计要选择485的口才行。

网友A:
站号是485通讯时用的,485可以连接多台设备,每台设备间就用站号来区分。
232通讯一般不用管站号,用默认的就好了。
你贴的程序,应该不是读站号的吧,FROM一般是读AD之类的指令吧,读一片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号是485通讯时用的,485可以连接多台设备,每台设备间就用站号来区分。
232通讯一般不用管站号,用默认 ...

那个16#0086中的16,是不是站号?

如果PLC与触摸屏的站号采用默认,会不会对485产生影响?

就好比内网的电脑与外网的电脑,会不会出现通讯不上的情况?

楼主:
那个16,应该是数据长度。

网友A:
16#应该是16进制吧,
0086的8是B4-B7,波特率,9600,6是B0-B3,偶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应该是16进制吧,
0086的8是B4-B7,波特率,9600,6是B0-B3,偶校验

对,16确实是16进制的意思。

看上面的COM1通讯格式修改,这个程序里面就没有找到

MOV H87 D1036

SET  M1138

SET  M1139

可否发一下源程序,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16确实是16进制的意思。

看上面的COM1通讯格式修改,这个程序里面就没有找到

你发的程序图里面,mov 16#86 D1120是写COM2的参数的,那台PLC用的是COM2吧,没有使用COM1.
PLC程序仔细认真看,应该可以自己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程序图里面,mov 16#86 D1120是写COM2的参数的,那台PLC用的是COM2吧,没有使用COM1.
PLC程序仔细 ...

是的,那个梯形图确实是COM2,与触摸屏连接的是COM1,COM2是与其他PLC连接的。

这就好比电脑组网一样,内外网需要设置正确,才可以相互不受影响,谁都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