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解释这两个电压

楼主(2024-04-25):
请您解释这两个电压。全波半波基本差不多?直流电压档测量。

网友A:
楼主不了解直流电机的负载特性。

直流电机空载时,不是简单对脉动直流进行平均,而是类似峰值保持。

左侧 (a) 全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蓝),接上电机后会呈现类似红色的电压波形;
右侧 (b) 带直流偏量的脉动直流(绿),接上电机后同样会呈现类似红色的电压波形。

显然两种脉动直流有效值、平均值完全不同,但接上电机后呈现了一样的波形。
就是说即使输入波形不同,接上电机后测得的电压都可能相同。

你这全波半波测的有区别或者没区别,都不适合直接比较有效值大小,更不用说定量分析了。

网友:
万用表测试交流有两种,一种是真有效值的,半波整流有效值是一百五十多伏。不是真有效值的就没准了,什么值都有可能。

网友:
表的问题,任何读数都不要觉得奇怪

网友B:
首先,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半波整流输出的电压值不非得是全波整流电压值的一半,是吧。
另外,这负载是个电机,转起来的时候电刷火花到处飞,如果是个简易的数字表,测出来的不一定是什么值呢。
可以试试,在电机两边并上大电容,然后再去对比一下。

网友C:
你这个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了解直流电机的负载特性。

直流电机空载时,不是简单对脉动直流进行平均,而是类似峰值保持。

只可定性的认为全波整流输出电压比半波整流电压高。如果说峰值电压两种整流是一样的,尤其对轻负载来说。如果加上电容滤波电压都会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半波整流输出的电压值不非得是全波整流电压值的一半,是吧。
另外,这负载是个电 ...

加上电容必定提高电压。我是嫌电机劲头大用的半波整流(有个全波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大问题

您别吓唬我!有什么大问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电容必定提高电压。我是嫌电机劲头大用的半波整流(有个全波转换开关)。

嫌转速高加个可控硅,无极调速用起来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别吓唬我!有什么大问题?请赐教

我没必要吓唬您,您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唬的。这样说原因如下:半波整流不能直接用到感性负载中,原理上需要给电感提供一个续流通路,这就是整流器的导通角问题吧。所以如果使用半波整流需要接入续流二极管。全波整流时如果使用桥式那就没问题,如果使用双半波电路那还是接上续流二极管较好。省的续流电流通过变压器,那损耗有点大。电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混合型负荷,需要考虑的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必要吓唬您,您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唬的。这样说原因如下:半波整流不能直接用到感性负载中,原理上需要 ...

半波整流不能直接用到感性负载中,原理上需要给电感提供一个续流通路,-----------------------这个我还真不懂!请您祥示。我考虑问题太简单,只要电机转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必要吓唬您,您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唬的。这样说原因如下:半波整流不能直接用到感性负载中,原理上需要 ...

哦!您说的续流二极管就是半波直流过零是的反电势经续流二极管泄放的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您说的续流二极管就是半波直流过零是的反电势经续流二极管泄放的意思吗?

就是就是的,可见都知道就是忘了它了。半波整流时电压一过零,电感就立刻拉低那个点位的电平企图维持电流持续,于是输出电压就没了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就是的,可见都知道就是忘了它了。半波整流时电压一过零,电感就立刻拉低那个点位的电平企图维持电 ...

和直流继电器线圈并联的那个二极管一个意思?很容易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