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克凯越1.6用18年了,abs灯及故障灯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24-04-25):
如题,师傅说是abs感应器坏了一个,abs泵也坏了。
请教一下各位,如果是以上坏,为什么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
轮速传感器上的霍尔元件油污太多了,拆下来用D40喷一下纸巾擦干净装回去就好,很多车都有这个通病,大家回去试试,90%以上经过这样处理就OK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一般是轮速传感器线束问题,传感器和ABS泵不容易坏,检查轮速传感器感应齿是否油杂物,特别是前轮由于转向注意线束插头和弯折点。

网友:
有可能是传感器线束坏了。

网友:
用了18年的车,说明保养很重要。

网友:
保养很重要,老车电路老旧了就需要好好修,建议评估一下,费用高的话就不划算了
最近车降价很厉害,可以换了

网友:
abs传感器故障可能性最大,二十几元一个,4轮的都买回来换了,abs泵的插头也检查下是否牢固,,最后找个空旷的地方加速急刹,刹车踏板弹脚就是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有过这个现象,后来换了ABS传感器就好了。

楼主:
我觉得也是可能是线束问题,因为abs灯有时候又不亮,但线束是什么?是不是指一堆线,还是指连接器?这个好搞吗?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可能是线束问题,因为abs灯有时候又不亮,但线束是什么?是不是指一堆线,还是指连接器?这个好 ...

购物网站搜一下车型+ABS线就出来了,十几二十块钱一根,副厂的就行。自己换也容易,上汽车之家搜一下关键词应该会有车友的教程。自己懒得换就去修理厂,工时费50块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