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器光耦的问题

楼主(2024-04-25):
前年论坛买的充电器,昨天突然不充电啦,拆开一看这个光耦一个角已经锈蚀断,红绿灯交替闪烁,在pdd和某宝搜索,只能淘到少量orpc817b,还有pc817b,想问问万能的坛友 这个可以用哪一款光耦代替

网友A:
正规厂家的817光耦均可,前面的字母是厂商名。
更换新的光耦后,最好实测一下输出电压,与之前相比,有可能会有一点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厂家的817光耦均可,前面的字母是厂商名。
更换新的光耦后,最好实测一下输出电压,与之前相比,有可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只要带817 这几个字的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