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变化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4-04-25):
在各位老师的帮助支持下,磕磕碰碰维修了一台全汉FSP250-60BN开关电源,在进行电源输出波纹测量发现,输出电压随着电流增大电压下降的厉害,这个电源是KA3511芯片,查资料欠压保护UVP 电平分别是 2.3V、4V 和 10V。过压,OVP 电平分别是 4.1V、6.2V和14.2V,没想到欠压过压幅度这么大。
请教上面的测量数据正常不,谢谢
下图是3.3v输出2.3A 、5V输出4.2A,12V输出4A测量12V输出电压的波纹

网友A: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资料,说是正负5%

网友B:
电压范围士5% 标准ATX电源要求。电压纹波<1%。

网友C:
WT7525的欠压,过压保护电压

网友D:
一般正负5%,负电压输出的正负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资料,说是正负5%

谢谢,±5%,我查的芯片过压和欠压保护都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范围士5% 标准ATX电源要求。电压纹波

感谢,看来电源电压跌的厉害,最大电流一半都跌10%了,波纹1%还行。

网友:
一般正负5%,纹波1%

楼主:
引用 网友C:
WT7525的欠压,过压保护电压

谢谢美人鱼999 老师,欠压过压还有三个取值,我把欠压过压当做电源输出电压波动范围了 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正负5%,负电压输出的正负10%。

非常感谢,很详细的参数,-12V输出也超标了。

楼主:
谢谢,没注意这个标准,电源换完电容,开关管正常就以为修好了。

网友E:
开关电源纹波都大,尤其是山寨的

楼主:
这是FSP250-60BN相近的电路图,可以通过VR1,R16和R26调整12V和5V输出电压,把12V输出电压拉台到接近12.6V,保证5v输出电压不超过5.25V,可以基本满足12V输出在误差范围内,3.3v电压输出通过检查KSA733和KA431组成的稳压电路查看那个器件失效,也好维修,5v输出掉压怎么厉害怎么修,还有-12v也是电压值过低(绝对值过低)怎么处理,没有思路,希望能给一个检测查找故障方向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纹波都大,尤其是山寨的

谢谢,这个电源用了20多年,前段坏掉了,更换电容和坏掉的开关管恢复,波纹还行不大,就是电流增大电压掉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