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USB设备加5V电?

楼主(2024-04-25):
淘宝上有没有这种东西?目的是给USB增加5V电源,但又不占用USB端口,一端插USB自身外扩一个USB母座可以插USB设备 另外一端插USB充电器。目的是解决USB线太长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买个可以外插电源的USB HUB

网友:
各种各样的分线器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网友:
用带外接电源的USB扩展坞就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譬如下图的那种。

网友A:
带外置电源的hub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外置电源的hub就行了。

就没成本低的吗?

网友:
换个好点的USB线就行了。
前面那些拉着扯着弄那么多线不乱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没成本低的吗?

不需要扩展USB的话,USB公头的D+、D-、GND分别接到USB母座的对应脚上,公头V+正向串联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到母座的V+上,USB母座的V+、GND接外接5V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扩展USB的话,USB公头的D+、D-、GND分别接到USB母座的对应脚上,公头V+正向串联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 ...

电脑的USB接口是通过可恢复保险丝接5V的,保险丝上的压降应该不大,二极管的压降最少有0.2V吧!应该吧会小于保险丝的压降。所以,可能你的方案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USB接口是通过可恢复保险丝接5V的,保险丝上的压降应该不大,二极管的压降最少有0.2V吧!应该吧会 ...

是没有什么效果?楼主是想增大外接USB的供电,我串一个二极管是为了隔离不让外接电源灌进电脑的,外接的USB是直接用外接电源供电的,原本是想电公头的V+直接放空的,又怕公头插电脑的时候没有电源识别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什么效果?楼主是想增大外接USB的供电,我串一个二极管是为了隔离不让外接电源灌进电脑的,外接的U ...

哈哈!是我想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