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700DX,调频频率和短波频率都有偏差。如何矫正?

楼主(2024-04-25):
买的二手9700 dx,手头有一个PL 320可以做收台频率的基准,并记录了频偏的大小(以下简称指针机和数字机)。
1,FM初步通过调四联微调电容,在某个频率上调准以后,其他频率又不准了。就94.9频率大约偏900k左右.
2,SW部分通过调四联,根本调不到相应的频率上。
求助大家给一个办法啊。
3,没有其他工具,只有万用表。

网友:
我试过,经过调整,调频和中波可以对得上,基本上没有误差。短波就没办法了,因为短波的频率覆盖范围几个波段共用一个本振。

网友:
可能是指针移动位置了、试试把指针位置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缘木求鱼!本来就是一个手动模拟电路收音机,只要达到技术指标,刻度能有个大差不差就结束,你非要达到军机 ...

如果我没有数字频率显示的机器,我也不会强迫症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本地的电台94.9mhz,非要在94.0上就听这个台,当主持人说欢迎收听94.9,那我的机器在94.0上,我就难过的一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有数字频率显示的机器,我也不会强迫症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本地的电台94.9mhz,非要在94.0上就 ...

自己已承认强迫症,估计论坛帮不了你

网友B:
我们同病相怜!!!
但没有专门的仪器,尽量不要调机器,建议调指针。
我的5900也有偏差,都在一个方向,
我把度盘转筒的齿轮跳了一格,好了许多,
但还是有一点点偏差,我不能容忍,想加个频率计数器。
为此我买了STM32单片机开发套件,强迫自己学习专用的C语言,
但目前已经成了一个坑了,没有再去填。

网友:
中波和调频波有些偏差,我是调一下指针位置,偏差不大自己知道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同病相怜!!!
但没有专门的仪器,尽量不要调机器,建议调指针。
我的5900也有偏差,都在一个方向, ...

德生便宜的小数字机上面就是一个显示本镇的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调电容转动容量的变化频率要改变多少,就不要这么苛求了。本来就不是线性的,就是一个 ...

如果大家的指针机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就释然了

网友:
能收到台,没事还看指针的,也是奇葩,像这种事情,解决不了人,就解决出现问题的机器,把收音机扔掉,看不见就好了

网友:
只要频率覆盖全就可以了,毕竟是指针机,没必要较真。

网友:
本来刻度盘印刷的频率数据就不准,你怎么调?如春雷3P9-2收音机短波段6-18兆赫,10兆调准了,7或14兆就不准;还有熊猫b802-1收音机,中波段的频率印刷也不是那么十分的准确。指针式的只能是大概。

网友C:
安照你的数字机,给指针机重新画个刻度盘换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德生便宜的小数字机上面就是一个显示本镇的频率计。

818和R333
但要装到别的机器上就有难度了
波段开关要配合,
5900短波还是二次变频的,更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8和R333
但要装到别的机器上就有难度了
波段开关要配合,

可以看R-9702的电路图,也是1中频10.7M方案二次变频,数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照你的数字机,给指针机重新画个刻度盘换上去。

还有就是9700 dx,
中波部分指针往上走是频率频率变大,
而短波部分指针往下走是频率变大,
按说可调电容是一个方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9700 dx,
中波部分指针往上走是频率频率变大,
而短波部分指针往下走是频率变大,

您真得先了解一下基本原理了

比如用SW3举例,过程是:
天线接收5.85~6.4 MHz,经过16.8M晶振组成的1本振,变频到:
16.8-5.85 = 10.95MHz

16.8-6.4 = 10.4MHz
看到这个过程没有,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在第一宽带中频内,已经“反转”了。

通过10.7M的1中频宽带陶瓷滤波器滤掉镜像后,进入IC,再用双联形成“可变”2本振,混频,得到450K中频,经过5端陶滤提高邻频选择性后,2中放再解调。

而中波是1次变频的,自然是“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真得先了解一下基本原理了

比如用SW3举例,过程是:

设计不好,而不是不能!同样是二次变频机,SONY  SW22就是中波短波调频一个方向设计,很人性,顺时针增加频率,逆时针降低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设计不好,而不是不能!同样是二次变频机,SONY  SW22就是中波短波调频一个方向设计,很人性,顺时针增加 ...

很奇怪,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到我哪句话说
二次变频机,不能设计成:都是同方向的频率调谐

请教,我到底哪句话这么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到我哪句话说
二次变频机,不能设计成:都是同方向的频率调谐

我没有说你,而是说9700dx设计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说你,而是说9700dx设计不行!

那不妨
看看SW22的电路图,它的1中频和对应的接收频率,也是一样高低“翻转”的(本振>接收频率,差频得到10.7M宽带),只是外置的单管2本振(colpitts),我没有拆开过它的可变电容,但我猜,它的5连可变比较特殊,否则它也不可能用通用4连就全部同向,您觉得呢?
日子的可变电容做的不错,这并不否认,但要说电路有什么特别设计……好吧,恐怕也就那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不妨
看看SW22的电路图,它的1中频和对应的接收频率,也是一样高低“翻转”的(本振>接收频率,差频 ...

哈哈,我可没有你研究的深入!
只是觉得用着方便,刻度一顺头,人性化,也不像“十年磨一剑”那般有两个波段啸叫厉害,比较平和。弱点嘛SW22那声音实在够受的,耳机听还行,那音调开关也是大神级别的,稍不注意没声了。

网友:
我的这台五年磨一剑返厂过的,图片指针所示位置对应FM107.7,MW1557,SW应该在9500左右,反正良友9400被挤出上限了。倒是9700,指针刻盘压线位置比较接近

网友:
用手机上坛,补个970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可没有你研究的深入!
只是觉得用着方便,刻度一顺头,人性化,也不像“十年磨一剑”那般有两个 ...

上次你发的帖子我也看了,说音调开关的事,我觉得是不是再分析分析?
它的音调我没记错的话,似乎是衰减低音(news模式),而不是衰减高音(music模式)。
而且它也调整了AM和FM的高频频响(FM有做衰减)试图配合AM,想做到两种调制方式的高低音听感一致(而且欧标调频和美标调频由于去加重的不同,也在这里做了调整)。

说真心的,要说特点,这部分反而我觉得设计上用心了,比德子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次你发的帖子我也看了,说音调开关的事,我觉得是不是再分析分析?
它的音调我没记错的话,似乎是 ...

不是,它的音调也和普通的一样,不衰减高频部分那么衰减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只是它衰减高音的同时还切断原来的线路插入一只2.2K电阻(图片上的222)。这样一来声音突然减小很多,难以适应,故而改掉,把222短路掉就是了,和一般机器无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它的音调也和普通的一样,不衰减高频部分那么衰减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只是它衰减高音的同时还切断原 ...

我是建议要不仿真一下看看,我应该没记错,它并不是衰减高音的音调控制。
等我收拾完手里的事情,我再仿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9700 dx,
中波部分指针往上走是频率频率变大,
而短波部分指针往下走是频率变大,

应该不是一个可变
我还真看到过德声收音机里有二个可变,
一样大的齿轮合在一起的,
调谐时二个齿轮相反转动的,

网友E:
比如用SW3举例,过程是:
天线接收5.85~6.4 MHz,经过16.8M晶振组成的1本振,变频到:
16.8-5.85 = 10.95MHz

16.8-6.4 = 10.4MHz
看到这个过程没有,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在第一宽带中频内,已经“反转”了。

如果这里不做减法,而做加法,就不会反转了。
9700的二次变频和别人的不一样,他第一本振是固定的,第二本振是可变的。
我的一台9700也有楼主说的现象,仔细观察,发现指针往下移,要走出度盘了,拆开后想移动一下指针的位置,看到有胶固定,说明指针没有移动过,再拆开刻度盘,发现拉线盘上的二个小拉簧,一个拉得很长,而另一个基本没动,原来是这个原因使得指针偏移了,调整了一下,指针就回到正确位置了。
这种现象往往是可变已经到头了,可还在使劲拧旋钮,而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用SW3举例,过程是:
天线接收5.85~6.4 MHz,经过16.8M晶振组成的1本振,变频到:
16.8-5.85 = 10.9 ...

那是啊,本来这类机器就想利用普通常见陶瓷滤波器,10.7MHz的,设计成和频,11M以上的波段怎么办?
再说了,本振比中频低,很容易干扰中频。
比如接收6.95~7.5M这个波段,如果是和频到10.7M,本振就得用3.5M的晶振,3.5M的3次谐波是10.5M都落在中频范围内了。
用减法,是合理的选择。

网友:
看图纸上SW所用晶振没标注频点,可以用320扫一下各波段的一本振频率是否与度盘覆盖一致

网友(2024-12-23):
指针收音机的乐趣是能调

网友:
指针机没有那么绝对准确的

网友:
能调个差不多 中波调本振和双联上的微调,调频也一样 ,短波调短波的本振就行了,我有3台9700  基本都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