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盛k6对讲机改装全频段收音机,

楼主(2024-04-25):
最近入手了泉盛k6国行版,拿来听听航空波段还行,没过几天扩容到2m,有该了全频道收音机,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没有短波天线,天线接到防盗窗,能收到短波电台,FM收台还行,大家有改的吗,来聊一下

网友A:
最近流行对5、6进行各种刷、各种改

网友B:
前段时间拆开看了看想想又装回去,目前还是没改成因为有了IJV固件,玩上变频显示直观接收效果还行感觉比RTL好,等打的板回来试试硬改

网友C:
有新的改的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流行对5、6进行各种刷、各种改

是的,所以只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拆开看了看想想又装回去,目前还是没改成因为有了IJV固件,玩上变频显示直观接收效果还行感觉 ...

效果不是很理想,fm收台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新的改的方式了

有空改双天线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空改双天线试试

请教楼主,摩托罗拉对讲机能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摩托罗拉对讲机能改吗。谢谢。

不能改,只有k5k6可以该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能改!

网友E:
观望关注泉盛K5、k6对讲机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观望关注泉盛K5、k6对讲机一段时间了

刷机固件很多

网友:
真佩服你的动手能力和知识储备。

网友:
直接買顆舊的調諧器,改成全頻接收機

网友:
中短波灵敏度不G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手电筒灯珠座去掉装短波天线

FM没有立体声

改了。双天线,

网友G(2024-06-29):
能不能出个教程,我在网上看了好多都说能改但是没说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出个教程,我在网上看了好多都说能改但是没说怎么改

买了收音小板,卖家会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对讲机价格?

k5 85元 k6国行1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手电筒灯珠座去掉装短波天线

FM没有立体声

现在有中文收音机固件

网友I(2024-08-04):
可以刷入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刷入多系统

内部改装图

网友(2024-11-26):
牛啊,很想入手一台,短波信号本身就有点玄学

网友J:
好奇问一下,收音效果跟普通1、200的收音机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
我入手的是K5,刷机的话比K6,要多几个步骤,
1,先备份原机各校准数据。
2,拆除原机8k容量的24C64存储器,换上256k容量的,
3,刷入中文字库。
4,刷入中文,扩频,多模式,带频谱显示的固件。
5,刷回校准数据。
我没改Sⅰ4732的收音机,毕竟原装天线,只在UⅤ段才匹配。
这机的可玩性非常好,折腾这机的人也多,高人开发的各种功能的固件也五花八门。
想折腾的话,性价比很高。
各波段接收灵敏度也还好,但是发射原厂设计之外的频段,只能是聊胜于无,效率和功率都很低很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好奇问一下,收音效果跟普通1、200的收音机比起来,怎么样?

那要看你是买来,单纯的是用来听广播,还是用来折腾。
如果是用来听,当然是买普通收音机,如果是用来折腾,K5K6是值得一玩的。

K5,K6的WFM广播收音,用的是独立的DSP芯片,BK1080,灵敏度不比普通收音机差,有人把这个芯片拆除了,换成Sⅰ4732A10,增加短波及SSB功能。
K5,K6的对讲机芯片,用的BK4819,
这个芯片BK4819是一款半双工TDD FM收发器,在18MHz~620MHz、840MHz~1200MHz频段范围内运行,适用于全球个人无线电。除了语音通信,BK4819片上FSK数据调制解调器还支持F2D和F1W发射,可用于FRS和DPMR频段,用于文本消息和GPS信息交换。
本身就支持18-620MHZ,+840-1200MHZ的窄带FM及AM接收,

但是K5,6的原机固件,并没开放这么宽的接收范围,需要刷扩频固件来解锁其支持的全部频段。
还可以刷固件,来增加频谱显示等功能。不过频率显示范围比较窄,玩玩还可以。

当然k5,当收音机用,有一个缺点,就是音质不太好(毕竟是做对讲机用的),需要打磨,网上有方法。我打磨过之后,音质还能接受,不比一般收音机差。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要看你是买来,单纯的是用来听广播,还是用来折腾。
如果是用来听,当然是买普通收音机,如果是用来折 ...

谢谢回复,了解了

网友:
直接闲鱼收套牙医所吧
所有的频率都有了

网友L:
这个机子胜在量大便宜,不过我就一台不打算大动作,还指望它通联呢。
听广播觉得它的天线不行,所以买了个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子胜在量大便宜,不过我就一台不打算大动作,还指望它通联呢。
听广播觉得它的天线不行,所以买了个 ...

我最近也买了一个,不打算改,它能接收调频就不错了。我有的是收音机。

网友:
短波接收要想灵敏度高,高频和中频电路必须要有单独的遮蔽措施,否则机内电路干扰下灵敏度和效果不可能好。

网友(2025-03-30):
改了,感觉灵敏度很低,FM不接室外天线收不到信号,AM接室外的倒V也只能收到很模糊的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子胜在量大便宜,不过我就一台不打算大动作,还指望它通联呢。
听广播觉得它的天线不行,所以买了个 ...

改了后不影响对讲机功能

网友:
这么牛么?我好像也有两个这玩意 改天研究研究

网友D:
楼主请问!我这两个都有Fm收音机功能怎么能改长波和短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我这两个都有Fm收音机功能怎么能改长波和短波啊??

这两个都不能改。现在都玩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