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里面的绝缘纸是绕变压器的好材料!

楼主(2024-04-25):
当年绕变压器----电源变压器  电子管功放输出变压器  用作变压器的绝缘纸非常好!
绝缘纸非常薄,耐高电压,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多绕几层绝缘纸!

网友A:
40多年前曾经用这种纸绕过多个变压器,可是最后都击穿了,后来请教了老师傅才知道原因,这种纸在空气当中容易吸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多年前曾经用这种纸绕过多个变压器,可是最后都击穿了,后来请教了老师傅才知道原因,这种纸在空气当中容 ...

我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这种电容的绝缘纸油㓎过的不怕受潮!

1965年我就用过!

网友:
那可能是地域区别吧,我们这里黄梅天的空气湿度可以超过90%。

网友:
这绝缘纸的质量相当好!

网友:
      这种电容器我在1975年拆解过,是表哥在当地铁路电务段给我弄来的,一个个头较大的电容能拆出不少的绝缘纸,我曾经用它做过电源变压器里的层间绝缘材料,感到效果很好。

      具体方法是,使用欠一定要把纸张上的油擦拭干净,最好在晾晒一下,绕制好变压器后在绝缘漆中浸泡一下,五气泡冒出时再拿出来晾干即可。现在我家里有一个电源变压器就是那个时候绕制的,现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类似的绝缘纸张在过去那种大个头的筒状电容器中也可以拆出来。

网友:
场景不同,处理方法不同,结果也就大不同!

网友:
这是真正的玩家的一种玩法。只要高兴就好。

网友:
这种纸上没有电解质吗

网友:
我直接用半透明描红纸刷绝缘漆后用作层间绝缘的。那些老电容里面的油据说含多氯联苯,不安全。

网友:
是油浸的吧?据说这种“油”有致癌的可能。尽量不要直接接触皮肤(手)为好。

网友:
这种纸介电容知道其结构特点,但没有实际拆解过,通过看图片全面了解了。

网友:
需要小心,电力电容里使用“三聚联苯”剧毒!小心总是必要的。大型电容器的纸千万不要用。还是聚酯薄膜更好些。

网友B:
以前的学校里的日光灯电容好像就是这种

网友:
这种绝缘纸性能比较好

网友:
据说这种“油”有致癌的可能。曾存了一小瓶,最后连纸带沺瓶全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学校里的日光灯电容好像就是这种

说对了!一千个点赞!

网友:
金属膜还能做变压器绕组间的屏蔽

网友:
有一种透图用的硫酸纸,不晓得有老师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