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精通PLC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4-04-26):
现在有一个台达DVP11SSR2的PLC,需要与显控SA-7A通讯。

台达PLC的通讯站号,默认是1,这时候可以与电脑通讯,如果设置其他站号,电脑无法连接到PLC上面。

现场有16台设备,每个台达PLC都是通过232接口(这个接口同时也是与电脑的通讯口)与显控触摸屏通讯,每个台达PLC的485通讯口与其他PLC连接。

因为现场坏了一台设备,PLC的程序和触摸屏的程序都无法读取,就读取了正常设备的程序,但是,这16台设备中,每一台设备的PLC站号与触摸屏站号是对应的,如果下载其他设备的程序,不做修改,直接下载,就会与正常的设备冲突。

我对程序不太了解,想请教大家,这个PLC的站号,与触摸屏的站号,应该怎么修改?

在现场我上传了12号触摸屏程序,更改了触摸屏PLC地址为13,结果与13号PLC也能通讯上,就是数据不对。

现在手里有PLC与触摸屏,想完整的做一套,更换原来的13号PLC和触摸屏,并且可以完整的融入到那16台设备中,应该怎么改?

我目前,只知道更改站号这些情况。

客户那边虽然不着急,但是已经拖了一个多星期,心里已经有点眉目,有可能是标定的参数不对,明天下午计划过去看看,如果还不行,可能就要放弃了。

楼主:
在工控网的PLC论坛也发帖求助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现场的触摸屏上面PLC站号肯定不是1,PLC里面一直找不到232通讯的PLC修改站号的地方,在设置里面有,但是改了以后,电脑无法与PLC通讯。

目前手边有一个触摸屏和PLC,站号都是设置的1,可以通讯上,也可以修改参数,但是与现场的方式不同。

尝试使用485通讯与PLC通讯未果,因为在通讯设置那里只有232协议。

网友:
你在哪里?

楼主:
河南    郑州

楼主:
COM2端口,没找到改从站的地方,主要我对程序不太精通,网上其他地方说的,程序里面没有。

楼主:
原来的问题是13号机,由于电路上的一个电子继电器进入380伏烧坏,PLC和触摸屏同时不能用了,同时COM2连接的485通讯芯片烧坏,更换485芯片以后,主芯片过热,PLC也无法启动。

于是用户问我能不能修PLC和触摸屏,我检查以后发现触摸屏板子确实烧的比较厉害,多层板,板子内部短路,确实无法修复。PLC主芯片过热,也无法启动。

无法上电,触摸屏程序和PLC程序都无法读取出来。就想着买同样型号的触摸屏和PLC,去现场拷贝其他程序重新刷回去。到现场拷贝12号程序以后,发现触摸屏与PLC虽然可以连接上,但是屏幕显示的数值却差别非常大,一时找不到思路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发现存在主站与从站的问题,手里的PLC默认站号是1,如果触摸屏改成13号,无法与PLC通讯,改成1可以通讯,不知道与现场的其他站号,会不会冲突。

网友:
先梳理一下:
1)PLC,电脑,显控触摸屏这三台设备是通过232通讯.
2)底层的16台设备是通过485通讯接口构成串接网络,也许是profibus-DP网或则是modbus。
3)《台达PLC的通讯站号,默认是1,这时候可以与电脑通讯,如果设置其他站号,    电脑无法连接到PLC上面》-------上位机(电脑)默认的台达PLC的地址是1,这个不能随意改动,如果要改动PLC站号那么上位机的相应地址也要改动的。
4)你上传了12号触摸屏程序,更改了触摸屏PLC地址为13,结果与13号PLC也能通讯上,就是数据不对。
这说明在PLC,电脑,显控触摸屏构成的232网络中修改了触摸屏站址也不会影响通讯。
最后想更换原来的13号PLC和触摸屏,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数据不对》那就说明底层16台设备的地址有冲突,去找有冲突的地址改掉。

楼主:
1),对,这三个都是通过232通讯

2),对,底层的16台设备都是通过485控制,我专门排查过接线,都是并联。

3),如果改动PLC站号,上位机(电脑)如何改动?现场的触摸屏站号指定的PLC站号是不同的。

4)  ,不是这样的,我拷贝12号的触摸屏程序,直接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无法连接,之后才改的14号,因为13号的PLC已经烧坏,程序无法读出,现场使用的PLC是14号机的PLC,触摸屏改站号14以后,可以通讯上,但是数据不对。

昨天又反复梳理了一下,内部数据不对,可能和标定有关,但是站号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

最下面那幅图,是正常的。

网友A:
端着碗上厕所,他找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着碗上厕所,他找错地方了

不能这样说,论坛里有很多大佬,卧虎藏龙,平时可能潜水的多,一般不会贴。真是有兴趣,完全可以指点一下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上次烧过以后,现场人员换了一个电源,正负接反,把互感器烧了,5个电流,一个电压。

新刷机的PLC程序和触摸屏,现场找的负责工艺的人,重新调的PID参数。这个麻烦的地方,不是单纯的刷程序就完事,还需要根据每台设备的电流和电压调试参数,这些参数的显示值和实际值,需要用电压表和钳表校准。

网友:
一台触摸屏只连接一台plc的情况,用默认通讯参数就可以,不需要改动地址。这种情况是第一次下载程序到plc,内部的寄存器是初始值,也有部分是程序上电内部赋值,但多数情况需要触摸屏输入设定值,也就是需要调试了。有的调试方便可以直接导入触摸屏工艺配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