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换电阻就行的外标插座;广场舞音箱

楼主(2024-04-26):
讲换电阻就行的外标插座;广场舞音箱
多个
见描述
安徽六安
中介闲鱼等
协商
讲换电阻就行的外标插座,坛友讲上美标的,有高手讲换几个电阻就可以了,我不会,看那个元件是600V的,5个全新带包装的,一个剪线的,都没有用过,200块钱包江浙沪皖;广场舞音箱,金色的那个插入U盘正常播放,另一个短接插头旁边的电阻可以播放,但是喇叭里没声音,打包50块钱,外观如图

网友A:
600V的只是热缩护套的额定电压, 护套的应是压敏电阻和温度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V的只是热缩护套的额定电压, 护套的应是压敏电阻和温度保险丝

就是通过二级管和电阻降压,不高级

网友B:
不要以为老美的就是好东西。那边市电110V,这边220V。间隙不够容易爬电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以为老美的就是好东西。那边市电110V,这边220V。间隙不够容易爬电打火。

二相插头的可以插上,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相插头的可以插上,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压敏电阻耐压不行,要炸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