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测量收音机高中放增益的高频微伏表

楼主(2024-04-26):
                    DIY测量收音机高中放增益的高频微伏表
      收音机高中放的各级增益是判断收音机性能指标的重要参数,要想测量高中放各级的增益,最好是采用高频微伏表测量。业余条件下,要想DIY一款宽频带的微伏表,难度很大。所以需要制作一个窄带的微伏表。
我制作的这款测量增益的微伏表,对于业余测量增益,还是很实用的。
     此高频微伏表示我制作的收音机检测仪的一部分(见下图)
    一、设计与制作思路:
      对于高频的测量采用变频+中放的窄带模式。
     要想测量微伏级别的电压,采用窄带放大器,有助于减小噪声。采用LA1135芯片,此芯片的场强指示输出电压范围可达0—7伏,他和输入电压存在对应关系,虽然不是线性关系,但可以自行绘制表盘,通过测量场强指示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对应关系。对于电脑显示来讲的数据处理,可以采用分成若干段来计算,减小非线性带来的读书误差。得到较准确的输入电压值。芯片场强指示输出电压,通过ADS1115芯片进行A/D转换后传给电脑,经过数据处理,显示测量结果。
     此电路的中放 采用三只单中周,中频采用465KHz和455KHz,通过按键开关进行切换。
     本振配振电容采用变容二极管,通过LC72131进行数控。
    由于场强指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随着输入频率和本振输出电压的改变,输出电压与输入频率的对应关系也不是恒定值,所以采用输入电压与场强指示输出电压的关系来确定增益的大小,误差很大。所以采用衰减器的衰减的数值来判断增益。若衰减后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那么衰减的数值就等于“增益”,这样测量“增益”精度要高一些。
二、        微伏表工作原理和电路图:
   1、探头采用场管,获得高阻探头。
2、衰减器的衰减范围0—82分贝,分辨率1分贝。
3、中放采用3只单中周,中频采用465KHz和455KHz,通过按键开关控制。由于LA1135由变频级输入中频,对中频有很大的衰减,所以测量中放增益不通过变频级输入,增加一级中放,单独输入中频,通过开关切换。
4、由LA1135的16脚输出场强指示电压。
5测量频率范围455KHz—21MHz,分为4个波段。
1、530——1600KHz
2、2—5.5MHz
3、5.5—14MHz
4、14—21MHz

楼主:
三、PCB板的设计与制作
  PCB板热转印
元件焊接
四、衰减器的制作

网友:
制作很精致,很专业。

网友A:
感觉场管的栅漏电阻100K还是小了一点,一般毫伏表要求输入阻抗1M欧,否者会影响被测电路。所以建议用1M欧的栅漏电阻。仅供参考。

网友:
厉害!衰减器学习了

楼主:
四、        调试数据
对于中频465KHz测量电压的调试,条件:ADS1115采用4伏量程,满量程的A/D转换数为32768,当输入信号由0—200uV时,采集输出数值见下图。
可看出场强指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是非线性关系,找不到对应关系的计算公式,所以只能通过分段计算来减小非线性,我把它分成10段来计算。
五、测量软件设计和使用方法

若测量中频电压值:在测量频率数据框中输入465,中频频率数据框中输入0,按确定键后,信号发生器就发出465KHz。

若测量高频频率的电压值:
如:测量800KHz的频率,将“测量频率”对话框输入800,中频频率数据框中输入465,按“确定”键,再按“测量”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场管的栅漏电阻100K还是小了一点,一般毫伏表要求输入阻抗1M欧,否者会影响被测电路。所以建议用1M欧的 ...

      谢谢建议!场管在高频使用时,输入阻抗随输入频率的升高,输入阻抗变小显著,将输入G极对地连接一个较小的电阻,有助于在不同频率使用下,使总输入阻抗变化较小,要想使探头总阻抗大一些,可以在串联一只较大的电阻,但总增益会减小一些。自制的高频测量工具,别指望有太高的测量精度,误差能做到小于10%,就可以认为是高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场管的栅漏电阻100K还是小了一点,一般毫伏表要求输入阻抗1M欧,否者会影响被测电路。所以建议用1M欧的 ...

相對低頻來説,阻抗確實越高越好。這裏的100K已經不小了,若同時還有1pF的分佈電容并聯的話,那麽它的極點頻率就只有1.59MHz,而且在這個頻率上的響應要下降3dB。擴展到21MHz,容抗將只有7.58K歐,若信號源有較大的内阻,那麽所接收到的信號電壓將有可觀的下降。

楼主:
六、中频增益的实际测量实验例
     首先调好中频幅频曲线

    中频曲线调好后,就可以测量中频增益。首先测量最前级中周次级电压,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幅度,使微伏表的电压显示大于100uV,然后测量第二只中周的次级电压,配合衰减器的衰减倍数,使微伏表的示数与第一次测量一致,衰减器的衰减倍数就是一中放的增益。例如:
      例:测量第一个中周的次级电压是159.8uV,测量第二只中周次级电压时衰减器衰减了29分贝,得到微伏表示数158.9 uV,与第一次测量示数最贴近的一个示数,得到了一中放此时的增益是29分贝

楼主:
    七、高放电路增益测量实验例
      测量一个中波不带调谐高放的电路实验,首先扫频仪下输入调谐回路是否正常,见下图
    确定高放电路正常后,测量高放电路在某频率下的增益(频率695KHz),测量前首先要向72131发送本振电压数据(695+465),再发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695KHz。
  测量结果:测量三极管输入电压时,衰减器衰减11分贝,测量输出电压时衰减器衰减31分贝,两次微伏表示数基本相等,得到增益20分贝。

网友:
很好收音机测量仪器。

楼主:
    DIY收音机检测仪的内部电路

网友B(2024-09-20):
你好,楼主,这个电路图和实物图是不是不完全一致?
我看电路图里面的PD输出到VT之间的低通滤波器您没用那个LC72131上自带的那个mos管,也没有外加放大管,而实物图对应的位置似乎有一个三极管。
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这个电路图和实物图是不是不完全一致?
我看电路图里面的PD输出到VT之间的低通滤波器您没用那 ...

你看到的那个“三极管”实际是78L05,是给72132提供5伏电压。
由于PCB板为自制,所以电路图和PCB图没有认真校对,仅供参考。我调试时若发现PCB设计有局部问题,随时进行了修改(局部改动),但没有对电路图和PCB设计进行 修改,所以仅供参考,坛友若有兴趣可以认真研究一下电路图和PCB图,发现走线连接有问题,自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