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水表

楼主(2024-04-26):
水改留下的一块水表,特试了一下功能,发现正吹和反吹都是向着需要的方向转。,看来反接偷水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装有止回阀的,不可能双向收费的。

没人会给你装,都懂得,要不是这次水改我还不知道现在的水表是双向收费的

楼主:
回流的孔比进水的大,是不是意味着,,,,,

网友B: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是改进了,原来老表反接就可以偷。

网友C:
对于那种水压不稳的老旧小区,这种水表很害人,别看每次水压变化造成的水表走数很小,但禁不住水压变化频繁,如果家中水表后端水路较长,一年下来多出的费用也不少,这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亲身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是改进了,原来老表反接就可以偷。

记得以前是可以反转的,不知现在的为什么不可以了

网友:
这种水表有启动力矩,要想沾点便宜偷点儿水,可将水龙头开最小到滴水用容器接,这样水表不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是可以反转的,不知现在的为什么不可以了

以前是拆下来用压缩空气反向吹,需要多少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那种水压不稳的老旧小区,这种水表很害人,别看每次水压变化造成的水表走数很小,但禁不住水压变化频繁 ...

这就是双向收费

网友:
改叶轮可实现目的吧

楼主:
有空再拆,看看是如何做到单向转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再拆,看看是如何做到单向转动的

拆过一个,进水时,水是从壳底向上方向流,带动叶轮转动。反向流水的时候,水流从上向下流动,在叶轮上部外圈有一圈导向片,改变水流方向,让回流的水也能带动叶轮正正方向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那种水压不稳的老旧小区,这种水表很害人,别看每次水压变化造成的水表走数很小,但禁不住水压变化频繁 ...

应该设计回差“hysteresis”机制,小范围来回逛荡读数不变。

网友:
盗窃是违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设计回差“hysteresis”机制,小范围来回逛荡读数不变。

现在的住楼房水表安装在户外,还被物业锁起来了,看不到,不了解有没有回差机制。

网友:
简言之 这水表就是一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