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己给免维护球头加装黄油嘴的

楼主(2024-04-26):
现在的车球头基本都是免维护的,换种说法就是一次性的。虽然换一套球头也就几百块,但是费时费力,换完还得重新调定位。

网友:
实属没有必要

网友A:
一般几十万km也不会坏操心太多

网友:
网路上有看过鑽孔攻牙锁上黄油嘴的视频, 我觉得技术上是可以做到,但是鑽孔位置与深度,这还是要先找个废品拆开研究一下,例如奔驰的前下支臂相当不耐用,就是个改装的好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几十万km也不会坏操心太多

那可不一定。我这六年才跑四万公里的车,球头里已经没油了,有几个有些卡滞,有一个已经出现磨损。

网友B:
在不破坏结构性,安全性的条件下最好有。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可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破坏结构性,安全性的条件下最好有。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可以没有。

一个黄油嘴能省多少成本?汽车行业这么做无非是给整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利润。看到一些卡车司机也吐槽球头没有黄油嘴,两年就得换球头。

网友:
普通轿车的球头负荷不重,只要球头外面的胶套不破不进水就很难损坏;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能单独更换球头了,不用换这个下支臂,也不用重新做定位。对于卡车来说,球头没有黄油嘴就属于耍流氓了,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拖拉机球头上都有黄油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不一定。我这六年才跑四万公里的车,球头里已经没油了,有几个有些卡滞,有一个已经出现磨损。

啥牌子车子啊,用的油有问题还是驾驶操作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车子啊,用的油有问题还是驾驶操作有问题

越野车。我又没自己加过油,怎么会是油的问题。

网友:
越野车。我又没自己加过油,越野车。我又没自己加过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越野车。我又没自己加过油,怎么会是油的问题。

他说的是制造商加注的 油 (有问题)。

网友:
厂家说车子不赚钱,配件才赚钱

楼主:
难道是经常跑烂路的原因,这个羊角上球头没缺油也旷动了。我估计跑一次烂河滩抵得上大马路上跑一年的磨损量。
这种球头没法注油,只能定期拆开检查。像这个球头,如果不拆下来,根本不知道已经到了必须更换的地步。这也算是免维护球头的一个优点吧。

补充内容 (2024-4-27 17:08):
既然没缺油为什么会磨损。既然没缺油也会磨损,我还纠结什么加不加黄油嘴呢?看起来油有点变色,难道是进了杂质?防尘套也没有破裂啊。现在搞得我很纠结,到底是换带油嘴的球头呢还是换原装的免维护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制造商加注的 油 (有问题)。

是啊,现在的润滑油常温粘性高,高温也不易流失、变质,看其渗出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