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处理了一下烙铁头。

楼主(2024-04-26):
新买的烙铁头,可能是便宜吧,孔洞大,逛荡,不利于导热。于是买了铜皮,卷帘个桶,放进去,这样处理了一下烙铁头,感觉能有利于导热。
发热瓷芯直径 大约3.7 毫米,原装烙铁头孔内径大约 4.0毫米。新买的烙铁头 孔内径大约4.5毫米。
网上买的铜皮厚 0.2毫米,用4.0直径的钻头当骨架卷成桶 放入新烙铁头内,与发热瓷芯配合的比较紧密。
但是不能太紧,防止将瓷芯压碎。
不知道朋友们 怎样处理 这个问题的。
原装的烙铁头 有 内衬皮。

网友A:
直接T12,不存在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936烙铁的尺寸来计算,温度差10度,导热功率能差十几瓦。280度和320度焊接会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用 ...

我说的是温度差异,并不需要很准确的温度。在回温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温度差20-30度,焊接体验应该不大。

你说的是回温的速度,回温速度当然很影响焊接体验,大家都理解。回温速度与温差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找个4mm的钢柱当模具 外面用锤砸 把内径捶打至4mm左右不就行了

网友:
趁着还没氧化严重赶紧拿出来吧,等氧化严重了铜皮变成粉末烙铁头拿不下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弄的最后烙铁头取不下来把烙铁搞废了。都是你可以试着用易拉罐的铝皮,铝高温不氧化。

网友:
这作法很正确, Hakko 原装品确实有这个铜套

网友:
用0.2mm的不锈钢皮卷成筒基本上不氧化,不过卷的时候有点费劲。

网友:
我的老古董20瓦红炳内热,用的是铝薄片,铝实际都氧化过了。因此用几年拿出来看,基本没变样。铝的导热没铜好,但也比空气强不是。

网友:
我有个歪主意,不要用铜片,直接弄点焊锡进去。
焊锡熔化以后自动会充满缝隙,也不会因为热胀冷缩产生间隙。
由于是熔融状态,只会有表面一层会接触空气,氧化啥的问题也不会很大。
表面氧化后自然隔离空气,这点也比铜强多了。
以前我试过垫铜片,铝片,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最近为了减少电热偶的测温延迟,我给高频烙铁里加了点焊锡,有效果。只是换烙铁头需要趁热

专利操作,不要随便模仿。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碰过 T12 。   有时间 买一套。

t12一定买数码有单片机控制。没有单片机不要买。温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T12,不存在这个现象。

完全正确,头芯一体效率高。

网友:
网上有石墨导热片试试看,导热润滑抗氧化

楼主:
最好有耐高温导热胶。

网友C:
紫铜箔烧时间长了氧化成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铜箔烧时间长了氧化成渣掉

  有这个情况。不过调温烙铁,不是高温长时间烧,情况能好一些。

网友D:
铜氧化后导热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氧化后导热更差

是的,楼主这样长期导热会变差的。

网友:
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T12,不存在这个现象。

   还没有碰过 T12 。   有时间 买一套。

网友:
高频烙铁无烦恼。我的936只用来焊点贴片,焊大件回温太差
焊插件还是高频爽,白菜T12也行但是开关电源一定要接地良好

网友:
几年前弄过,不过是用的罐头铁皮,实际效果差别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