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低端灵敏度低,不知道如何调整。

楼主(2024-04-26):
低端灵敏度低,挪动磁棒上线圈位置也不起作用。高端垫基电容挺管事,可以调高端跟踪。

楼主:
找到症结所在了,原来跟磁棒也有关系,原磁棒200mm断了,我换了一个180mm的。我把原来的粘住了,重新换上。试了一下。全好了,高低端都能调好了。音质棒棒,灵敏度高高,感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如果移动磁棒上线圈位置没有作用,调大变频管静态电流0.1~0.2ma,增强本振强度。

网友:
需要说明:这机器是自己组装机、还是成品机修复?修复过程中是否更换了什么元件等等......这些说明白了才容易得到确切答案。

网友:
说明磁棒线圈匝数不合适。先在频率低端收一个电台,再移动磁棒线圈位置,如果,向磁棒中心移动,声音会变大,说明匝数少了,反之,向磁棒边上移动声音会变大,说明匝数多了。如果,中频频率不正确,也会影响低端灵敏度,常见于中频,偏高,就是中周磁芯,都调到上面来了。

楼主:
不是自己装的。是网上买的,红灯2J9_2收台,就是低端灵敏度低,高端非常灵敏,音量特大,音质好听。

楼主:
低端有台,就是台少,

楼主:
觉得奇怪。磁棒上的线圈不管怎么移动低端电台音量没有变化,也就是不增大也不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奇怪。磁棒上的线圈不管怎么移动低端电台音量没有变化,也就是不增大也不减小?

既然是成品机,那么就不存在磁棒线圈与可变电容不配套的问题了。我觉得应该是本振频率不正确、导致跟踪不正确的缘故。
首先看看指针行程范围是否合适、然后将指针调在低端一个已知电台频率上、调整本振线圈磁帽、找到这个电台、调到声音最大、不失真,然后再调整高端跟踪,这样才能满足全波段覆盖......以上无法满足要求的话、应该怀疑可变电容是否有问题,可以拆下来测量容量变化范围,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
更换中波垫整电容器300P,看看

网友A:
老收音机绝缘下降导致振荡幅度降低,频率低端表现更明显,加大变频管集电极电流是比较有效的修复方法之一。

网友:
努力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收音机,什么波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收音机绝缘下降导致振荡幅度降低,频率低端表现更明显,加大变频管集电极电流是比较有效的修复方法之一。

喜欢看冰岛老师的帖子及回帖,含金量丰富。

网友:
要是有网络分析仪和频谱仪一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根据经验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本振频率和LC输入频率差值不对造成的,统调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奇怪。磁棒上的线圈不管怎么移动低端电台音量没有变化,也就是不增大也不减小?

把线圈移动到磁棒外面,声音也不变吗?如果不变,就是线断了。

网友:
查磁棒初级线圈,看看有没有断路,或者多股线断了几股,这些都会影响低端灵敏度

网友:
拿其它厂牌收音机比较才能确定,是否电台信号本來就是弱。

楼主:
正确答案:磁棒问题,原磁棒断了后换成了短波磁棒,所以怎么也调不好。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假设不是磁棒问题,是不是地段停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