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B和MF47F的比较

楼主(2024-04-26):
左边是MF47B,10年前买的,最有用的功能是电池好坏测量,表内负载电阻3K多一点。前一阵有个2号电池不行了,用福禄克117C的Loz测还是1.5V,用47B测只有0.9V了。
右边这个MF47F是最近从闲鱼淘的,卖家一天都没用过,40块钱,单纯想看看开关板什么样子。

两个表的基础电流都不大准。用LM317做了一个恒流源,接入100mA电流,47B是90mA,47F是108mA。后面研究怎么搞准一点。

看看他们共有的红外检测板子。

47B是这样,两级NPN放大。但是这个焊接工艺,连我这个菜鸟都看到难受。

47F是这样,比较规整:

市场上47F比47B贵,估计也有做工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满偏电流“,顾名思义,指的是指针满偏时数字表的读数。

-----------

干路和支路都有各自的满偏电流。
干路的满偏电流,就是档位的满偏电流,
表头支路的满偏电流,理论上应该是表头的灵敏度,
干路注入50uA时,表头应该分得46.2uA并且正好满偏。

表头灵敏度实际会有些偏差,所以可以适当调节分流比(即减小或加大56+100这两只电阻),
按你的测量,干路注入50uA时,原来指针指示49uA(即偏转49格),
如果减小表头支路电阻,以此增加表头支路的电流,
计算下来,从49格到49.9格,需要将2.49K减小600欧姆左右,
56+100全部短路了都不够啊,但你减小了1.4欧姆就行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
测量电流,要将表串联一起测,因为500毫安挡电阻是6欧姆,接入误差、接触误差都会形成测量的误差。应该想数字表与这两个指针表串联一起测量。

网友A:
我的47F 50uA很准,就是电阻档误差大用着难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47F 50uA很准,就是电阻档误差大用着难受

我也被电阻挡困扰很久。

网友C:
MF47B的BATT档内阻12欧?
一般正规表的LoZ档内阻约3k欧,要对付直接测市电;拿来直接测电池有电没电不合适,负载太轻了。

网友:
这两块表不是一个批次的,不能比较,测量误差是绝对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被电阻挡困扰很久。

这个电阻档有解么?
电流档50uA内,每隔5uA对比数字表,都能压线,个人认为表头线性令人满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47B的BATT档内阻12欧?
一般正规表的LoZ档内阻约3k欧,要对付直接测市电;拿来直接测电池有电没电不合适 ...

batt不重要,鸡肋挡位,没有这个挡的万用表,测量电池的时候也可以并上一个电阻来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档有解么?
电流档50uA内,每隔5uA对比数字表,都能压线,个人认为表头线性令人满意的。

电阻挡首先要测量每一个挡的内阻。
方法:取下电池,用导线将电池夹正负极短路。然后在用数字表测试表面的正负插孔,得到数值就是电阻挡的内阻。正常应该是16.5、165、1650、。。

网友B:
然后按照老郑的电路图的电阻部分【这张图是左下角】,计算修改分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MF47B的BATT档内阻12欧?
一般正规表的LoZ档内阻约3k欧,要对付直接测市电;拿来直接测电池有电没电不合适 ...

记错了,福禄克是3K,47B是10多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档有解么?
电流档50uA内,每隔5uA对比数字表,都能压线,个人认为表头线性令人满意的。

回头测测你说的这个参数,只测了100mA,因为手里刚好有个自制的毫欧测试仪就是1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按照老郑的电路图的电阻部分【这张图是左下角】,计算修改分流电阻。

这个图收藏了。之前找到一个MF47B的电路图,自己跑了一遍,发现对不上。比如表头红线出来的一端,串联了一个56欧的电阻,然后才是其他原件。

天宇和科华的电路图差别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收藏了。之前找到一个MF47B的电路图,自己跑了一遍,发现对不上。比如表头红线出来的一端,串联了 ...

你自己看看,都是老郑的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挡首先要测量每一个挡的内阻。
方法:取下电池,用导线将电池夹正负极短路。然后在用数字表测试表面 ...

按照您的方法测试了,学习学习先,现在基础知识不够,尚不敢动手改

---------------------------------------------------------
忘记先调零再测量。先删掉图片,有空再重新测量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收藏了。之前找到一个MF47B的电路图,自己跑了一遍,发现对不上。比如表头红线出来的一端,串联了 ...

先测量电阻挡内阻。
1:内阻不对,就测量红色的部分的阻值。再测量蓝色部分的阻值。
2:内阻对,可能就是“几号盘”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您的方法测试了,学习学习先,现在基础知识不够,尚不敢动手改

x1挡收到接触不良因素影响比较大,选择其他挡位,每一个挡都测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1挡收到接触不良因素影响比较大,选择其他挡位,每一个挡都测量一下。

其它档位阻值,写在旁边的纸上,手写的。不一一拍照了。照片浪费帖子空间

网友:
70年代我们这里还在用,在俺们这它叫扇车

网友A:
也不太纠结,上次有网友说10%是误差允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收藏了。之前找到一个MF47B的电路图,自己跑了一遍,发现对不上。比如表头红线出来的一端,串联了 ...

还有你测量电阻的时候是偏大还是偏小。

如果你刚刚测试x1挡没问题的话,稍微偏小。【基本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太纠结,上次有网友说10%是误差允许值。

对的,但是我是强迫症,喜欢玩玩,所以调整得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它档位阻值,写在旁边的纸上,手写的。不一一拍照了。照片浪费帖子空间

看到了,x1K挡可以旋转调零旋钮,阻值会有变化。电阻变化最大的就是1K挡。按照你测量的内阻,假设“几号盘”选的对,电阻挡的误差不会大于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但是我是强迫症,喜欢玩玩,所以调整得不错。

测值比较分裂,从中间对半分,貌似是:
右边偏大,x10k档尤为明显,右边能大半小格
左边却有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x1K挡可以旋转调零旋钮,阻值会有变化。电阻变化最大的就是1K挡。按照你测量的内阻,假设“几号 ...

哦对了,忘记调零再测量了……我编辑一下帖子,有空再重新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值比较分裂,从中间对半分,貌似是:
右边偏大,x10k档尤为明显,右边能大半小格
左边却有偏小一点

这个我专门研究过,但是都是很肤浅的。
因为电阻挡的刻度非线性,所以线性好不好最好用电压挡测试(我用10V挡),我两个47【163】的,一个线性很好,一个满偏要10.05V【其余误差少于10V】。
两个表由于“几号刻度盘”不一样,电阻挡的刻度有偏差,令到电阻挡左右误差不一样。这是刻度盘无法避免的。
看看以下两张图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挡首先要测量每一个挡的内阻。
方法:取下电池,用导线将电池夹正负极短路。然后在用数字表测试表面 ...

看电路原理图,测量内阻受调零旋钮的影响,分别测了左转到底和右旋到底的数据,太离散了,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电路原理图,测量内阻受调零旋钮的影响,分别测了左转到底和右旋到底的数据,太离散了,正常吗?

表面上,只有x1K、x10K有点问题,X1K范围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上,只有x1K、x10K有点问题,X1K范围太大、

把每个档位调零以后,再短接电源测,这次数据看起来比较靠谱了,都在165附近,就X1档有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上,只有x1K、x10K有点问题,X1K范围太大、

指针表的核心是电流表,这个电流数据有没有校正的价值。误差在2%左右

网友:
基础档我认为调整好50微安挡就可以,电阻挡,坛内前辈说是用对比法,你现在用x100挡为例,测试1650的电阻看看表针是不是指向1650。你现在主要是电阻挡不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指针表的核心是电流表,这个电流数据有没有校正的价值。误差在2%左右

有校正的价值。按您的测量数据看,线性还不错。
大概步骤是:
1、检查并校正裸表头,目标是将表头灵敏度校正到46.2uA,方法是表头并联电阻分走一点电流(前提条件是裸表头灵敏度过高,即满度电流在数值上小于46.2uA),
2、校正50uA基础档,目标是将档位满度电流调整为50uA,方法是调整表头侧串联的补助电阻,
3、校正欧姆档(或其它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校正的价值。按您的测量数据看,线性还不错。
大概步骤是:
1、检查并校正裸表头,目标是将表头灵敏 ...

针对50ua偏小的问题,给表头56欧电阻并联了一个220K的电阻,阻值减少到54.6,原理图如下(绿色圈圈位置是56欧):

电路板如下。电路板左侧,贴片电阻560正下方,厂家预留了一个贴片电阻位置(焊接手艺一如既往的菜)

验证结果(忘记拍照了)

5ua---5.1ua,误差+2%
10ua---10.1ua,误差+1%
20ua---20.1ua,误差+0.5%
40ua---40ua,误差0%
50ua---49.9ua,误差-0.2%
感觉有改善。

修改这个电阻会影响所有档位,下面是电阻挡实测结果。分别是100欧,100K,220K,1M

这个精度比较满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针对50ua偏小的问题,给表头56欧电阻并联了一个220K的电阻,阻值减少到54.6,原理图如下(绿色圈圈位置 ...

有点儿奇怪啊,
1、表头支路仅仅调整了1欧多,灵敏度就差了0.9uA,这不科学
2、干路电流从49增加到49.9,应该加大表头支路的电阻,才能使表头支路所分得的电流保持不变

有三种可能:
1、测量方法
2、表头回差
3、标准数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50ua偏小的问题,给表头56欧电阻并联了一个220K的电阻,阻值减少到54.6,原理图如下(绿色圈圈位置 ...

另外,调整表头支路电阻对欧姆档的影响很小,除非裸表头的灵敏度偏差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儿奇怪啊,
1、表头支路仅仅调整了1欧多,灵敏度就差了0.9uA,这不科学
2、干路电流从49增加到49 ...

我是把MF47和Fluke17串联,5V可调电源接一个100K的电阻,调整电源电压使得数字表电流为50ua,最后读出指针表的读数。

表头总电阻2.49K和30K的电阻并联,表头支路电阻越小,分到的电流就越大,偏转角度也越大,没啥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把MF47和Fluke17串联,5V可调电源接一个100K的电阻,调整电源电压使得数字表电流为50ua,最后读出指 ...

>>我是把MF47和Fluke17串联,5V可调电源接一个100K的电阻,调整电源电压使得数字表电流为50ua,最后读出指针表的读数。
方法不对。所谓”满偏电流“,顾名思义,指的是指针满偏时数字表的读数

>>表头总电阻2.49K和30K的电阻并联,表头支路电阻越小,分到的电流就越大,偏转角度也越大,没啥问题吧。
没问题。但你算算,把2.49K减小1.4欧,指针会向右多偏转0.9格吗?

网友:
按指针读数不符合习惯,一是估读的误差很大,二是难以直接用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MF47和Fluke17串联,5V可调电源接一个100K的电阻,调整电源电压使得数字表电流为50ua,最后读出 ...

所谓”满偏电流“,顾名思义,指的是指针满偏时数字表的读数。

-----------

所以满偏电流的定义,是表头支路电流,还是干路电流的值。如果是表头支路,就应该是46.2ua,不是的话,就调节100*那个电阻使之相等?

网友D:
你还是测量下裸表头的灵敏度吧,
断开2条表头线,单独测表头,看看需要多少电流,才能让指针满偏。

网友:
我前面说的另一种可能是回差。
你加电让指针偏转,停稳后敲击玻璃罩,看指针移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测量下裸表头的灵敏度吧,
断开2条表头线,单独测表头,看看需要多少电流,才能让指针满偏。

谢谢指导,我再去折腾一下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弄了块老表,这下舒坦了。已满足怀旧需求
50uA

100K

120K

比天宇表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弄了块老表,这下舒坦了。已满足怀旧需求
50uA

确实精度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弄了块老表,这下舒坦了。已满足怀旧需求
50uA

能不能拍一个这个表的内部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拍一个这个表的内部图看看?

可以啊,晚上回来拍。马上要出去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拍一个这个表的内部图看看?

高清大图来了。做工还是比较渣的,但用着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清大图来了。做工还是比较渣的,但用着还行

也算差不多,不知道同期的南京的色环后是不是也是这样。
杭州电表厂MF47有两个版本,另外一个是“镜像”,旋钮刻度电阻挡和电压档相反,插孔也相反,但是hFE、调零没有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算差不多,不知道同期的南京的色环后是不是也是这样。
杭州电表厂MF47有两个版本,另外一个是“镜像 ...

这个表我是黄鱼上找本地的爱好者,他很多表,这个比较小众价格低,我问他uA档和电阻档怎么样,他说比较准。我就买了。
线下去拿的,没有邮寄,我怕摔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清大图来了。做工还是比较渣的,但用着还行

这两个二极管应该是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二极管应该是接错了,

应该是错了。不影响主要功能,我不想动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清大图来了。做工还是比较渣的,但用着还行

哎,和天宇47F基本一样,内部看起来一点都不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和天宇47F基本一样,内部看起来一点都不美

钱不到位只能如此,作为炮灰表看待吧。我都想好了等下半年攒够钱,去找那位爱好者拿一个美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钱不到位只能如此,作为炮灰表看待吧。我都想好了等下半年攒够钱,去找那位爱好者拿一个美美的

如果是爱好,烧,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不到位只能如此,作为炮灰表看待吧。我都想好了等下半年攒够钱,去找那位爱好者拿一个美美的

把MF47B送人了,淘了一个全新的MF47F,打算把所有电阻都换成高精度。拿到手一看就没兴趣了,做工确实就只值50块钱。

指针表不论好坏,必须是有一个的,有些场景数字表做不到

网友A:
我还没遇到数字表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以后遇到那也应该是数字表不够高级,升级数字表就行。玩指针表完全是情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遇到数字表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以后遇到那也应该是数字表不够高级,升级数字表就行。玩指针表完全是 ...

你的数字表好,是什么型号的?我自己最好的就是61e+,但是测量半导体就要用指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字表好,是什么型号的?我自己最好的就是61e+,但是测量半导体就要用指针表。

我这个数字表不值一提,性能不如61e+,百来块鱼上收来的二手货,作为炮灰日常用
内部跟这个一样,但是我的小芯片变成牛屎封装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58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字表好,是什么型号的?我自己最好的就是61e+,但是测量半导体就要用指针表。

测半导体,数字表更好用,比如最最日常应用:分辨未知三极管的BCE,数字表轻而易举

指针表我分不出CE,只能确认B

***************************

补充一下:算了还是不说这个话题,再说又要进入争论了……我手边也是常备指针表,随时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遇到数字表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以后遇到那也应该是数字表不够高级,升级数字表就行。玩指针表完全是 ...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拉高一点说,模拟空间和数字空间有本质上的不同,数字空间只能无限逼近模拟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拉高一点说,模拟空间和数字空间有本质上的不同,数字空间只能无限逼近模拟空间

不讨论这个东西了,对我来讲太深奥。

还是回到实际这个表来,您的表调整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