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这块板上除了排阻,还有哪些好货元件值得一拆?

楼主(2024-04-26):
如题,请指教,多谢!

网友:
我发现有个人,自己不懂,就天天跑坛子叫人鉴定,鉴定完就自己高价挂咸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建议到音响论坛去卖高价

网友:
玩音响的,可能就看得上红威马吧!其他好像没有啥看的上。(要么还有几个卧式电解。)

玩表的,可能看的上,应该是一块有肉的料板!
红色基准管,运放,继电器,高精度电阻,薄膜电容,JFET。。。。。。。。。。。。。。

网友:
几个电容还行,做前后级耦合

网友:
能用上的都有用,旧板子有地方放就放在那儿,随用随拆。没地方放,一扔了之,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拆了干啥,留着做料板多好

网友:
可怜的 7150,好歹也是个 5 位半,只能拿来拆俩排阻 反正也没啥肉,不如别拆了吧,板子还是不是好的,好的话做个表头接上继续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玩表的,可能看的上,应该是一块有肉的料板!
红色基准管,运放,继电器,高精度电阻,薄膜电容,JFET

这肉也是鸡肋级别的,几个线绕电阻还是塑封的,也就是 RX70 级别;俩排阻,一个我记得是 1776(也是俩),一个是 4 脚的忘了啥(也是俩),玩表的其实基本看不上也用不上 鸡肫是 829 但肯定是精挑细选的 829:7081 等更高级的表筛下来的烂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肉也是鸡肋级别的,几个线绕电阻还是塑封的,也就是 RX70 级别;俩排阻,一个我记得是 1776(也是俩 ...

玩表的,都看不上,那玩音响的就更看不上了。。。。。。。。哈哈哈!

网友:
电容和金封的运放值钱点

网友:
用得上的都行,用不上就留着拆件吧

网友:
用得上都可以拆用,拆了就是废板了。
无拆无修出卖的话,遇到刚需几百上千都有可能。

网友:
7150模拟板,我也有一套7150的板子,毛病是放时间长了一直重启,考虑拆件也没什么太之值钱的零件,就一直吃灰了,基准稳压二极管,排阻,金属封装运放,其它也没什么太高端的零件了

网友:
用的上,浑身是宝;用不上,一分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