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能干什么吗

楼主(2024-04-26):
轴挺粗的,半波整流后空载功率6.4W.

网友:
永磁式直流电机,功率有限,做个电磨吧。

网友A:
  受电压所限,做个小砂轮机吧,磨磨刀啥的。

网友B:
配两个偏心轮,做个振动器,放肚子上按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两个偏心轮,做个振动器,放肚子上按摩

不谋而合! 另一端再加一配重。膝盖下筋疼,用于腿部按摩。串联的那个东西是温度保险吧?可以去掉?

网友C:
装个扇叶吹吹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扇叶吹吹凉风。

风扇扇叶可不好做!捡了好几个电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电压所限,做个小砂轮机吧,磨磨刀啥的。

建议很好!但有难度,轴上如何装砂轮?没有加工能力呀!观察这个电机转速不是很高

网友B:
那个东西是温度开关,可以拆下去,安全起见最好别用市电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东西是温度开关,可以拆下去,安全起见最好别用市电供电

是的,应注意安全。考虑,,,,,,,,,,,50V直流实验,转动无力。问题来了:电机轴端的偏心配重如图两种情况哪种好些?

网友D:
这玩意没轴承吧,是不是不太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没轴承吧,是不是不太抗用?

含油轴承,比滚珠轴承噪音低振动小,就是不耐用。

网友E:
直流220V

功率应该不算小

做个小台锯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220V

功率应该不算小

做钻差不多,锯,负荷太大!烧电机的不少。

网友F:
可能本来就是按摩椅按摩垫之类的物件上的,现在这些东西坏的多,我也捡了一些。轴两端应该是减速蜗杆,塑料的功率不大,我捡的直接就在钢轴上车出来的蜗杆,那个功率大,但也没想出能做什么用。
我说的没想出是因为要有的工具都有了,不需要自己再来做了。所以说,捡破烂不是个好习惯,但又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本来就是按摩椅按摩垫之类的物件上的,现在这些东西坏的多,我也捡了一些。轴两端应该是减速蜗杆,塑料 ...

改进了,轴两头直接作出蜗杆。“捡破烂不是个好习惯”?-----------怎么能这样说?这个习惯不能说好坏吧?至少对他人没有损害吧?价值观变了?腐败了?其实我折腾好些天弄个“台钻”,确实没什么用!生命在于运动?总比无事生非好吧?
轴两端直接绑上7-10克左右的金属棍,转起来振动力还不小。按摩膝盖,腿肚子等处感觉效果还不错!应该对筋疼复位是有好处的?甚至奇效!

网友G:
还真采纳了我的建议做了振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真采纳了我的建议做了振动棒

接下来的问题是两端的保护问题,我临时用两个塑料药瓶套上(直径不太合适,稍小0.5-1毫米)。还有什么好办法?如果电机两端封盖上有2-4个M3螺丝孔就好办了,,,,,,,,,,,,

网友H:
按摩棒?不怕被电吗?220V做按摩棒,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摩棒?不怕被电吗?220V做按摩棒,不合适啊

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用50V电池实验劲头不够。如果重绕电机难度就大了。采用电褥子的防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电压所限,做个小砂轮机吧,磨磨刀啥的。

关键就是和电机轴的连接器!没有车床是办不到。一头内孔套到轴上(对面螺丝紧定)一边螺纹固定砂轮

网友G:
真要当按摩器,不如买一个这种按摩器,几元钱的事,贴哪都可以,这虽然是电脉冲刺激,但感觉是按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要当按摩器,不如买一个这种按摩器,几元钱的事,贴哪都可以,这虽然是电脉冲刺激,但感觉是按摩

...

电刺激和机械运动作用不一样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刺激和机械运动作用不一样吧?

又不贵,买一个上当试试看,我就在用,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不贵,买一个上当试试看,我就在用,感觉还不错

没看明白原理,用法,有没有电动机?

网友:
这种电机是短时运行动作电机用它做风扇电钻砂轮机会寿命很短没啥用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进了,轴两头直接作出蜗杆。“捡破烂不是个好习惯”?-----------怎么能这样说?这个习惯不能说好坏 ...

不是好习惯是评价自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别人爱怎么着我不管,自己觉得怎样就怎样,反正都是玩一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和电机轴的连接器!没有车床是办不到。一头内孔套到轴上(对面螺丝紧定)一边螺纹固定砂轮

不用上车床,有台钻就能做。找两根比电机轴大的螺栓,直径最好是与砂轮安装孔同样大,在台钻上钻出安装在电机轴上的孔就可以了。当然还要固定,电机轴如果硬度不高,可以钻孔打柱销,如果钻不动,就在螺栓上钻孔攻丝上止头螺丝。有台钻还要有好手艺,电机轴的安装孔如果不同心,那就只能改变用途当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好习惯是评价自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别人爱怎么着我不管,自己觉得怎样就怎样,反正都是玩一玩了 ...

看来这句话我误解了,有自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