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台达电源的接口定义

楼主(2024-04-26):
如图所示,通电风扇呼呼转,没有输出,是电源有问题还是需要启动信号呢

网友A:
这个你只要有输出的话直接220V进去就有输出了,不并机不需要分配负载就不需要管小的针脚。前面指示灯有没有红色告警的。有告警就有问题,需要处理故障才有输出。

网友:
楼主好几个通信电源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我看右边的是艾默生2900的通信电源吧,这些不改可调电源接上电源默认输出52-5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只要有输出的话直接220V进去就有输出了,不并机不需要分配负载就不需要管小的针脚。前面指示灯有没有 ...

风扇转无输出,可能有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