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免费4层沉金板有什么要求需要遵守吗?

楼主(2024-04-26):
领了个2-4层沉金通用券,打算下一个设计用它的4层工艺来薅羊毛。
坛里请教一下,需要我在设计上做哪些顺从性操作?例如,层叠,我看过JLC的1.6mm4层板有好几种层叠。我用哪一种都行吗?
除此之外,我还要做哪些顺从才可以?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用kicad,我每次都是自己生成gerber和drill文件,和源文件一起打包给他了。也不清楚他们是用我生成 ...

KiCAD 8.0里有这个插件,一键自动生成工程文件打包,可以直接上传到JLC打板。
我现在都用这个,挺方便的

网友A:
六层要求多些,2~4层应该就是普通免费打板那些要求吧。
我只打过2层沉金的做测试,没啥特别要求。四层板只打过喷锡的。
另外,沉金面积要求不超过20%,也就是说你要把板子画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层要求多些,2~4层应该就是普通免费打板那些要求吧。
我只打过2层沉金的做测试,没啥特别要求。四层板只 ...

有道理,等做完实验了可以多刮下来点金子
有没有必须在它那里贴片,或其他的要求?
就是简简单单用券投板,等着给我邮寄回板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等做完实验了可以多刮下来点金子
有没有必须在它那里贴片,或其他的要求?
就是简简单单用 ...

如果不是做金手指,高频开窗这些。其它的做沉金真没啥用,焊上以后就啥都看不到了。
而且微米级的沉金,也就能看看,做一辈子板子也刮不下来一克吧
贴片没有要求,你不选SMT就得了。其它我都用的默认值,只选过颜色。

网友:
没啥要求,自己随便玩

网友:
某配4-6层不限软件5pcs+2,2层3pcs+1
某创2层5pcs,杂色免费厚度不限,4层杂色收费
多层某配划算,2层某创

网友:
正常画就行,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我以前遇到过好几次同样的问题,给它PCB文件制版没事,给它Gerber文件反而它能给做错,并且它承认是它错了。

网友:
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加一个文本文件,写清楚,层的顺序
比如第1层 对应文件的top layer, 不写其实也可以,你板子按层的顺序放就可以

有没沉金问题不大,除非金手指或者经常插拔,4层板的意义很大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一款 EDA 软件,俺用 AD 最新版本的,直接出 Gerber 和 NC Drill 文件,没啥需要注意的、也不用额外说明。至于工艺方面的要求,按照他们网站上的说明就行。

俺的板子被做错过一次,USB 插座没给开槽孔,还有最近这块板子丝印轻微错位导致部分丢失,不耽误用但是看着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一款 EDA 软件,俺用 AD 最新版本的,直接出 Gerber 和 NC Drill 文件,没啥需要注意的、也 ...

我目前用kicad,我每次都是自己生成gerber和drill文件,和源文件一起打包给他了。也不清楚他们是用我生成的还是再重新生成一次

网友C:
怎样才能免费打版PCB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才能免费打版PCB呀

我是用PC端的JLC的投板客户端工具,在左边栏目里有个领券条目。根据你过去消费情况有不同选项。

楼主:
下单了,使用优惠券,但是必须附带条件“PCB+SMT”才可以用。我于是选了PCB+SMT。现在审核通过,虽然是0元,看样子还要我付款。我一旦点付款,就让我选SMT下单。不下SMT单就退回到要我付款的状态(虽然是0元)。何解?

网友:
修改订单,选择不需要SMT,如果不行那就是被盲盒砸中了,那就选几个电阻电容贴上,很便宜的,也就一两块钱,折合每个电阻电容才几分钱。

网友:
沉金板不好上锡,容易虚焊

楼主:
最终没薅成。我这个券必须SMT。我不想,就取消了,改花50投了个过锡的。
回上边:沉金还是有好处的。例如你打了板,过几年还想用,沉金的就比较耐氧化。

网友D(2024-11-03):
引用 网友A:
KiCAD 8.0里有这个插件,一键自动生成工程文件打包,可以直接上传到JLC打板。

这个插件怎么下载啊 github上不去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件怎么下载啊 github上不去可以分享下吗

工具 > 扩展内容管理器 > 从文件安装 即可

网友:
谢谢 我的这个不是安装版本 没有那个从文件安装选项,直接解压的plugs那个文件夹 刷新不出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