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模拟音乐合成器(持续更新)

楼主(2024-04-26):
在数字电路盛行的今天,一部分音乐家乐于使用模拟电路来制造声音。经典的合成器例如moog、korg、tr808都是模拟电路。这些合成器特性鲜明外观优美,深得人们喜爱。
本帖的目的是自制一个模拟合成器。先贴出一部分电路图。
(合成器具体原理可以关注b站账号“发射电子的阴极”)

楼主:
本合成器振荡器、放大器、滤波器使用完全的模拟电路,而包络使用单片机产生

网友:
80年代的东西。你去翻无线电杂志还能找到参考的电路和资料。

网友:
模拟电路无法逼真模拟出自然界声音只能随意合成出自然界所没有声音而且一个功能一套硬件结果是体积及其复杂庞大,而数字方式可以采集自然界任何声音包括名贵乐器声音存入数据库为己所用,如今这种乐音合成芯片很廉价,关键是自己知识水平能否自己开发利用它。

楼主:
现在做好了VCO和VCA部分,模拟电路的体积还是很大的,这种电路想缩小体积只能用贴片,而贴片又不易焊接。

网友:
VCF的电路呢

网友:
一直思考过这类问题,没想到在矿坛终于见到类似的文章了。
我是97年接触到korg M1合成器,震惊于当时听到的数码模拟音色,虽然是电子模拟的声音,但是声音深度和宽度很好,后来好奇心驱使下拆开一看,原来DAC是PCM63,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BB的pcm63,也领略了这枚DAC的强大效果。
多年后,曾为了圆梦,自己网上买了一台新的88 krome 合成器,可是到手一看,整体制作手感和当年见到原产的M1不能比,细看之下果然korg 很多都是广东生产的了,无奈只能退货。之后在咸鱼上偶遇另一款名器就是korg 01wFD,虽然是二手,但是手感又回到了第一次触摸M1的感觉,这台01w音色很好,按键老化,我全部换了,液晶背光是冷光场致发光器,这东西经不起时间岁月,老化了,只能发出很虚弱的背光,于是下载korg 所有90年代合成器维修手册,一顿捣鼓,老设备换上全部alps和omron的开关器件以及最新的青蓝色LED背光,终于复活了,01W接上ECHO AUDIOFIRE声卡的MIDI接口,完美复活。
当时我就对合成器的工作原理产生了兴趣,甚至还拜读研究了korg以往经典合成器的维修手册,也看了电子琴工作原理,可惜都是一个人在玩这个。
没想到今天看到论坛有人和我一样的兴趣,很高兴,也祝愿楼主玩的更好,我也顺便学习。对了,现在KORG官网都有经典M1和01W的音源软件,利用电脑和专业声卡(所谓的音频界面)以及MIDI 键盘可以发挥比以往这些几万元设备更好的效果。但是仪式感和综合体验还是没有摆弄老设备的好。

楼主:
编写了一个自动测频率的程序,能够自动测量VCO频率,然后计算音符频率对应的电压。测频率可以测脉冲数也可以测周期。由于模拟VCO抖动比较严重,所以用了测脉冲数的方法,缺点是时间比较长。

网友:
电子报当年还举办过一次电子合成器的大赛呢,当时主推的Ic好像m开头,不记得后面数字了。
实用电子文摘还出过一期电子音乐合成器的特刊。

楼主:
VCO的设计存在缺陷,由于没用轨到轨运放,恒流源无法输出0A,导致频率范围很小。现在我想在恒流源电阻上加两个二极管,这样就能利用二极管压降抵消运放输出的压差,缺点是二极管容易受温度影响,频率不稳。

楼主:
现在看来VCO应该用积分器来做,积分器

楼主:
现在的话遇到的问题是VCO频率不稳,我打算取消模拟VCO,充分利用STM32的8个定时器,产生PWM方波,这样不仅频率稳定,而且节约的一个DAC通道可以更灵活地控制VCA和VCF

网友:
前几天清理旧芯片,发现几片模拟延迟线芯片,MN3008, 是早期混响用的,想来也啥用,不过做个纪念吧就没扔掉

网友:
电子合成器比较重要的是谐波发生器,方波的谐波只有奇次谐波,且谐波的幅度占比小。反锯齿波的谐波分量和频谱好很多。

既然用到MCU,也用到DAC,不如用查表方式来实现FM电子音乐合成,
A1=sin(w1*t+a2*sin(w2*t)),谐波很丰富频谱能量也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