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实验,难倒老朽了。。。。。

楼主(2024-04-26):
家住江南地区一老破小,6楼顶楼,上面有个阁楼(为对比方便,将其代称7楼),靠北侧还有一栋楼(此栋楼楼高只有5层,加上阁楼也就6层),和本栋楼的楼间距大概3.5辆小轿车的长度左右。
实验如下:
6楼靠北的窗户放一杯冒热气的开水,发现热气是从屋内被吹向屋外。
7楼,即阁楼,同样靠北的窗户放一杯冒热气的开水,发现热气是从屋外被吹向屋内,且风力强劲。
同样朝向的窗户,咋区别那么大?

网友:
高处风大,形成涡流

网友:
这个就是房屋的风水了,有的聚财,有的散财。

网友:
阁楼南边应该也开着窗窜风。

网友A:
因为楼主说的条件不全(温度、湿度、晴天、雨天等),导致六楼、七楼的温差比较大;
既然六楼、七楼存在温差,不同楼层窗口的空气内敛、或者外溢的情况就是正常现象了。

网友:
流体力学“小气候”的问题?有时可见平白无故的生成小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楼主说的条件不全(温度、湿度、晴天、雨天等),导致六楼、七楼的温差比较大;
既然六楼、七楼存在温 ...

同一天同一时刻的实验,相隔可能也就10分钟吧。

网友:
电波的分层现象也是很明显,尤其是电视信号。

网友:
相隔十分钟,那影响因素就多了。同一时刻的对比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空气动力学的问题,完全外行。只知道它们的微分方程很复杂,解出来都不算数,要外加风洞实验证实。
只难而退,退避三舍!

网友:
江南何处居?

网友:
这个没有可比性,不同时刻不同的效果

网友B:
相对 来说,可能4楼的观点比较接近实际,可能你7层有穿堂风,而6层关着门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天同一时刻的实验,相隔可能也就10分钟吧。

看来你没有仔细看咱的帖子:顶楼与下一层楼层温度相差比较大;如果是在中午,这个温度相差就更大,顶层温度高,升腾作用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窗口进风就不奇怪了。

网友:
其实就是楼群里的乱流闹的。

湍流是经典物理学里尚未攻克的“山头”之一,甭说难道贴主了,全世界都没有能准确预测湍流的数学模型。

网友:
水生财,有聚有散。

网友:
空气对流,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试验地点差异太大,很难有预期的结果.

网友:
还有房子周边因素的影响。如同在一个小区,有的地段风速很大,有的很窝风,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了,要学习了空气动力学的人才能解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 来说,可能4楼的观点比较接近实际,可能你7层有穿堂风,而6层关着门窗,

6楼和7楼都是南北朝向各有窗户,都有穿堂风,只不过风向相反。。

网友:
顶层带阁楼不错,比别人家多了一层,如果能改造加装电梯,适合养老。
可能是小气候,常常能遇到这类地方,别的地方没风时就那地方有,一般是被高处挡住回流过来的风。

网友:
建议阁楼屋内做一堂法事,窗内两侧贴黄裱签七七四十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