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只丝印为‘L’的二极管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4-26):
求助,一只丝印为‘L’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导通电压在1mA左右大概为420mV,图中还有两只都是微波肖特基二极管,估计这只也是,但是他们的导通电压大概为200-300mV,查了几天查不到型号。

谢谢朋友们!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MMSZ5261SPT

网友A:
或者是这个 BAT62-03W (从尺寸上看更像是这个)

---

去某宝验证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2195151687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这个 BAT62-03W (从尺寸上看更像是这个)

---

谢谢远方的朋友!

应该是这个,射频检波用的。我查找了几天,下载了几十个PDF文件,逐个对号,查到BAT63,从BAT62的门前走过了!

按照你给的链接,找到了店家,明天下单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远方的朋友!

应该是这个,射频检波用的。我查找了几天,下载了几十个PDF文件,逐个对号,查到B ...

推荐几个反查的网站,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https://smd.yooneed.one/

http://markingcodes.com/

https://www.s-manuals.com/s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几个反查的网站,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https://smd.yooneed.one/

谢谢朋友!

我看了PDF文件,主要参数满足要求,解决了问题!

这种二极管叫做硅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比单纯的肖特基二极管要高,反向电压比普通的肖特基二极管高得多,工作频率超过1GHZ.,这种性能刚好满足射频探头要求,替代国内流行多年的锗i二极管2AP30系列。

网友:
上万能的TB,不行再上网上搜,再不行上丝印网,比对元件规格书,确定元件型号。实在不行,只能去华强北,一个元件大概50元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几个反查的网站,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https://smd.yooneed.one/

谢谢你的指导和推荐!买来的BAT62-03W解决了问题。

祝你节日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和推荐!买来的BAT62-03W解决了问题。

祝你节日愉快!

恭喜您修好了设备!举手之劳不用客气,也祝您节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