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重做9k的813输出变压器,求成品数据。

楼主(2024-04-26):
铁芯用114*65的Z11,谁有成品数据?

网友:
你这样直接要数据,什么条件都不提供,别人很难回复你,只能靠猜。

这是火星老师的阻抗比数据。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靠谱的。

如果不会算,就买成品吧,那样省事。

即便是给你初级匝数和线径,次级匝数和线径,中间垫层厚度。每个人绕制的能力不一样,占空比不一样,机绕还是手绕,都是有区别的。

你按阻抗比,按初级电流选线径,结合自己每层能绕多少匝,尽量做到绕满层。次级也是一样,绕满层,这样漏感就会比较小。

我查了这个管子有用1000多伏的,初次级垫纸厚度不低于0.5mm,分布电容也在可控范围内,其他自己算吧。

楼主:
机器实际电压电流参数。

网友:
1000V左右,三极接法5.5-7.5K都行,9K有点高了,四极接法合适。

低阻抗牛容易成功。

楼主:
之前按图纸做的9K牛,方波信号在5K左右有变形明显了,那做个7.5K的好了。

楼主:
重新做了一个7.5k的输出牛,这次次级采用了3组并联,效果好多了,自己已经可以接受,第一次绕的次级采用3段串联波形很差。简单测了下初次级电容5nF,漏感15mH,初级电感40H。信号源很差,波形看起来很杂。

楼主:
有很多人说不要浸漆,南方湿气大很容易生锈受潮,纠结了。

网友:
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测试条件,比如初级与信号源中间有没有串电阻,信号源是不是最大电压,电压多少。次级是不是接的纯电阻。铁芯规格和叠厚是多少。

你图片上面倒是有一个电阻,图片太小,看不清怎么接的。

你的初级电感量是怎么测出来的,频率多少下测试的。分布电容和漏感是多少频率下测试的。

初步判断,这么大的输出变压器,40H的电感量,漏感15毫亨不算大。我没绕过这么大的输出牛,最大只绕过ED84*40的,分布电容是PF级别,不过牛大分布电容肯定大。

网友:
这个管子上次大致看了一下,工作电压1000多伏吧。如果方便公布一下绕制数据,基本上也能判断一下。比如什么类型铁芯,绕制结构,层间垫层厚度和材料等参数。

楼主:
手持的小电桥,在1k频率,P极测的分布电容,+B极测只有几百到几十pF,114*65的铁芯。

楼主:
Z11铁芯,4夹3,初级3080圈,次级112圈,层间0.05电缆纸,级间5层0.05电缆纸加一层黄漆绸,骨架用厚牛皮纸做的

楼主:
铁芯114*65的尺寸,初级5+6+6+5,0.29的线,次级112圈3组并联0.77的线

网友:
我感觉你的测试方法是裸测,示波器上面探头的位置在初级,信号电压比较低,那个电阻不知道是不是串在信号发生器和初级之间。

从图上面看似有点振铃,可能和你的测试方法有关。

裸测不能代表上机指标,裸测指标只是大概看看,实际工况的初级有1000伏以上,分布电容的影响肯定比裸测大的多。

关于初级之间和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垫层厚度,这是我在其他资料上面截的图,作为参考就可以了。

这个输出牛你可以安装到机器上面,再测试一下不同频率下的方波和正弦波,这个才是整机的指标。

上面的裸测方法,串的那个电阻,一般近似等于功率管内阻,与图上面说的信号源内阻有所不同,因为很多信号发生器的内阻只有几十欧,如果使用这个阻值,要么有轻微振铃,要么指标好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