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维修可调电源,有没有成品的可调板?

楼主(2024-04-26):
想做个维修可调电源,有没有成品的可调板?

网友:
想要他人推荐,就把自己的使用要求说出来,别人才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针对性推荐,比如:是否必须是线性的或者只要是可调电源就行的说清楚。如果一般的可调电源就可以,也要有个几V几A等。可调电源太多了。30V10A恒压恒流开关型可调电源也就几十元,比如:明纬S-350-27电源改的。。

网友:
你这个有点高级,都没有人回复,我帮你顶以下,看看有没有高手推荐,抛砖引玉下

网友:
无治和睿登的貌似都还可以把,就是价钱相对贵一点

网友:
不如直接搞个老电源,现在快递王道,来上5,6个快递还不如买个破烂秀秀。另外现在电脑电源很便宜改一改也不错。解决问题比产生问题重要的多。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可调电源简简单单,成本低廉,100W42V锂电池充电板3.5米,配上一个线性稳压调压调流电源(视频抖音sjp)。

网友B:
如果是维修,不知道是不是挣钱使用的,如果是,建议买成品的线性可调电源,二手一百多就可以买到数调的。开关的可调价格相对便宜点,据说有干扰,我没使用过。我使用的是工频变压器的。型号是:KA300SP.

如果不常使用,可以找一个494的充电器改一下,不过芯片供电需要单独接一个电源,无法从0伏起调,好像是2.5伏才可以。

维修电源,不仅要求电压可调,电流也是需要调节的,在不知道后级是否短路或轻微短路的情况下,不对电流限制,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扩大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维修,不知道是不是挣钱使用的,如果是,建议买成品的线性可调电源,二手一百多就可以买到数调的。开 ...

准备利用手头的零件做一个功率大的

网友C:
带预稳1.5~32V、0~3A实用稳压电源
图示电路是个宽范围连续可调的稳压电源。它简单易调、稳定可靠、性能好。电压电流调整率达10-3,纹波电压小于数10mV。
主稳压部分采用可调式的三端稳压器W350。它不仅有很大范围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而且有过流、过热、短路等保护措施。输出电压由电位器W调节。
在W350的输人端前加入了预稳电路。它是将W350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进行比较后触发可控硅,使其处于开关状态而起到预稳作用。这个简单的预稳支路不需要变压器辅助绕组,从而体积小。由于加了预稳电路,W350的压降维持在4.5V左右,故只需选15W散热器。否则,至少要用100W散热器。(3CT5:5A/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预稳1.5~32V、0~3A实用稳压电源
图示电路是个宽范围连续可调的稳压电源。它简单易调、稳定可靠、性能好 ...

抽时间做一个

网友:
我做过一版线性电源的PCB,但有几处设计错误,和很多地方设计不合理,布局比较别扭,自己只是试焊了一张板,基本实现了电压电流的可调就丢一边好几年了,若楼主想做验证,可送楼主一张板,出个运费即可,不知楼主有没兴趣

网友D:
还是自己买个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自己买个电源吧

电源有。就是想利用手头的零件做一个去去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可调电源简简单单,成本低廉,100W42V锂电池充电板3.5米,配上一个线性稳压调压调流电源(视频抖 ...

前辈也玩上抖音啦?赶紧关注一波 (>▽<)

网友:
成品板没说要求啊,那推荐睿登吧,相对贵了点,但是又比成品电源便宜不少。
体积有要求的话,可以用正点原子那个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