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交流电流的测量..

楼主(2024-04-26):
事情的缘由是:钳表因为很久没用,突然翻出来试试居然坏了!想检测一下电器的电流,于是又上网买了个那种带互感器的小电流表,标称0 -100 A的;一试才大失所望,别说精度了就连0.5 A以下的电流都测不岀来(显示为0)。手头上还有其它数字万用表,而钳表又很少用   况且如果要长时间检测电流的话不可能一直用钳表,就不打算再买一个了!就想着能不能利用那个小电流表配的互感器加装电路然后用数字万用表或者5135类型的数字表头进行读数...现在发现的问题就是:互感器岀来的电压和检测的电流不是线性的,这样的话读数就毫无意义了!这大概跟半波整流和电阻分压等等的内阻都有关系吧,然后网上又有的说要加运放进行AC -DC转换....真的搞得一头雾水!希望见识广博的前辈能指点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0 -100 A的量程测0.5A以下电流,谈精度就天方夜谭。

600A 互感器

测量 0.1A 电流

测量结果 99.934mA,精度貌似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更新了一个测试,之前用的是高精度互感器,你说这是技术的发展我也认了

那我测一个普通的互感器 ...

首先感谢你用高精度仪表解开了我的疑惑,除了专业实验室一般普通场合不会使用这样的仪表,如果100A的互感器一般都配100A电流表,是不可能测出微安级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对小电流表示无能为力,想要测试小电流就要ADC转换再加适当的放大再输出给表读数,好像有点复杂!

你的互感器不行,给你推荐一个

测量 100mA 电流

互感器输出是电流(你的是电压吗好奇怪哦),使用俩 25 欧姆电阻并联得到的 12.5 欧姆电阻检流

测量检流电阻上电压 1.24927mV,推算电流 99.9416mA,这个精度还行吧

网友C:
这个世界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买个直接使用互感器的电流表吧,也不贵,毛病少得多。

网友D:
互感器好像不用另外加裝電路,直接將輸出接到真有效值的數字電流表試試,這樣更直接了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世界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买个直接使用互感器的电流表吧,也不贵,毛病少得多。

已经买了,但毫无精度可言
还有爱好者的乐趣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感器好像不用另外加裝電路,直接將輸出接到真有效值的數字電流表試試,這樣更直接了當。

这种对小电流表示无能为力,想要测试小电流就要ADC转换再加适当的放大再输出给表读数,好像有点复杂!

网友:
要注意量程,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为最佳,超出后精度就差了

网友A:
0 -100 A的量程测0.5A以下电流,谈精度就天方夜谭。

网友:
福禄克万用表,一般10A以内的交流电流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首先要看你需要的量程范围,如果量程范围很宽,就要像数字万用表交流电流档一样用开关分档。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精度。

网友:
有7107或相似的数字表头,在取样(分流)电阻后加二极管整流后也可以轻易实现,电路见数字万用表。

网友:
请问精度多少?

网友:
应该是使用不同量程测量的结果,不一定是表不行。

网友B:
0.066%,怎么,0.066% 这个精度天方夜谭?

网友:
话都说不清楚,表述更糊涂。一下0-100A,一下又是0.5A显示0,真是大白天活见鬼……

网友:
电流互感器的精度和线性都是极好的,问题出在次级所接的表上,原则上互感器要接内阻为0的电流表,实际使用中外接电流表的内阻越大,测量误差越大

不是互感器不行,是你的电流表不行,可以在互感器次级加反向运放电路或者互感器多穿几圈,用运放要做好冲击电流防护,多穿线要注意互感比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066%,怎么,0.066% 这个精度天方夜谭?

你是改变了变比也就是改变了量程测得0.1A,回到量程0-100A测0.5A以下电流结果如何呢?

网友E:
楼主买的表可以用,只不过需要把1次线圈多绕一些。如100A的互感器穿1匝。如穿绕10匝(导线在磁环中间穿过1次算作一匝),就变成了10A的互感器,读数÷10即可。如穿绕20匝,则变成了5A的互感器。读数÷20即可。
       临时用电需要计量,如互感器的一次额定电流远大于实际负荷电流,为了计量准确,就在互感器上多绕数匝导线,二次所接的电流表和电度表的读数,除穿绕匝数即可。实际上就是改变变比。电流互感器实质就是个特殊的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的表可以用,只不过需要把1次线圈多绕一些。如100A的互感器穿1匝。如穿绕10匝(导线在磁环中间穿过1 ...

不错,我前面那个橘黄色的互感器,原边就绕了 15 匝 所以变比从 1500:1 变成 100:1;后面推荐给楼主的互感器(1000:1),上面原来的蓝色线绕的是 8 匝(配合 12.5 欧姆检流电阻正好还是 100:1),但为了方便给楼主看测试结果特别把红色测试线直接穿过互感器(1 匝),但这是因为这个互感器精度足够高,普通互感器精度不高、待测电流远低于满度电流的情况下,可以多绕几圈原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前面那个橘黄色的互感器,原边就绕了 15 匝  所以变比从 1500:1 变成 100:1;后面推荐给楼 ...

刚才细看了帖子你是改变了变比测得0.1A,如果不改变比在量程0-100A测0.5A以下电流结果如何?

网友:
好像很高深的学问,我可能午睡起来没哟睡醒。看不明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细看了帖子你是改变了变比测得0.1A,如果不改变比在量程0-100A测0.5A以下电流结果如何?

看第二个测试,100A 那个互感器,原边 1 匝,测 100mA 是 99.9416mA,满量程电流千分之一下,精度 0.058%

当然估计你想知道这个 600A 互感器就是要测 0.1A 会咋样,因为此时相当于满量程电流的万分之一点六,我也好奇试了试:

这个互感器原生变比 1:1500,所以原边电流就是 99.999mA(100.002mA) 不得不说,这互感器精度真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 -100 A的量程测0.5A以下电流,谈精度就天方夜谭。

是啊,0A ~ 100A范围,按照1%算,误差在1A就算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原来串一根线,串10根线是不是灵敏度提高到10倍?

测量微小电流时,其实在电路里串个小电阻测量电阻压降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0A ~ 100A范围,按照1%算,误差在1A就算正常……

你有点追求行不行 之前用的是高精度互感器,我来测一个 0.5% 的互感器试试,也是 100A,原边 1 匝不多绕

厂家指标,满量程 100A,变比 1:2000,精度 0.45% + 0.15% 线性度,这个精度很低了吧

还是 100mA,互感器输出 49.6uA * 2000 = 99.2mA,

精度相对 100mA 达 0.8%,也就是说 100A 互感器测 0.1A 误差只有 0.8mA,这才能叫互感器吧,你们的互感器都辣么烂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改变了变比也就是改变了量程测得0.1A,回到量程0-100A测0.5A以下电流结果如何呢?

我又更新了一个测试,之前用的是高精度互感器,你说这是技术的发展我也认了

那我测一个普通的互感器,0.5% 级别的 你看看上面那个帖子,一个 0.5% 级别的 100A 互感器,测 0.1A误差也就 0.8mA 而已,当然这个结果比前面的高精度互感器差很多,但这个就是普通的互感器了啊,实测表面普通 100A 互感器测 0.1A 误差也就不到 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量微小电流时,其实在电路里串个小电阻测量电阻压降也是可以的

你说的就是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流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