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峰吸收电阻发烫

楼主(2024-04-26):
一台航嘉HK320-18PATX电源,原故障为开机一会儿自动关机,经查为电压监测芯片WT75002 12V供电二极管短路损坏,更换后空载输出各路电压均正常,风扇运转正常,但尖峰吸收电路电阻R52严重发烫,检查阻容及二极管,均正常(还代换过二极管)。见下图。(电脑截图,有人如需要可以M我,自动手绘的)。望大侠们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24-4-28 11:28):
自己手抄版画册的。

补充内容 (2024-4-28 11:32):
U3842B振荡频率实测为102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不用隔离变压器,不用高压探头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测量它的尖峰脉冲?

没隔离变压器,可将示波器电源插头的接地脚去除,临时用用问题不大。
没高压探头真没啥好办法,用电阻分压测出来的东西失真很大,没啥参考意义。

网友A:
给R52串一个1欧左右的电阻,用示波器测下这个小电阻的波形。

网友B:
实在看不懂你这个电路,既然有R4, R4A, D6, C13, C13A了,还要再并联一个D1和R52。

你那个D1,我看标注是BYV26EGP-E3/54,这个就是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然后串一个200欧的电阻,这个阻值,是不是有点小?

你这是航嘉工控机上面的电源?

网友C:
按图这个电阻至少是K以上级别吧,120K~200K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看不懂你这个电路,既然有R4, R4A, D6, C13, C13A了,还要再并联一个D1和R52。

你那个D1,我看标注 ...

是的,自己抄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R52串一个1欧左右的电阻,用示波器测下这个小电阻的波形。

R52怎么串1欧电阻?麻烦详细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这个电阻至少是K以上级别吧,120K~200K是合理的

可是原板上就是这样,我也搞不懂干嘛尖峰吸收要加这多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R52怎么串1欧电阻?麻烦详细点,谢谢

目的应该是看过R52的电流波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的应该是看过R52的电流波动情况

我是问1欧电阻怎么串到R52上?是一头直接焊在R52与D1的焊盘上,另一头接探头?电压很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原板上就是这样,我也搞不懂干嘛尖峰吸收要加这多么!

按你的图220V不带PFC, 整流桥后310V电压,主MOSFT 反峰电压650V,瞬态电流340/200R,  要是贴片早碳化了。
是不是维修时换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问1欧电阻怎么串到R52上?是一头直接焊在R52与D1的焊盘上,另一头接探头?电压很高吧?

它的目的是想把1R电阻串联到R51上面,再用示波器测试1R电阻上电压,换算成电流。
其实直接用隔离示波器,地线夹BD1的+,另一端接R52与D1的连接端,示波器设置为反向就可以了,测试的电压除以200R就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图220V不带PFC, 整流桥后310V电压,主MOSFT 反峰电压650V,瞬态电流340/200R,  要是贴片早碳化了。
...

没维修过。是电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目的是想把1R电阻串联到R51上面,再用示波器测试1R电阻上电压,换算成电流。
其实直接用隔离示波器 ...

没有隔离示波器呀 。但我还是没搞懂,1欧电阻串接在R52哪里?是不是与R52串联后接回PCB板上,然后直接用探头和地线夹子接在1欧电阻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图220V不带PFC, 整流桥后310V电压,主MOSFT 反峰电压650V,瞬态电流340/200R,  要是贴片早碳化了。
...

R4A也是200,没什么温度。340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E:
200欧下边是个普通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欧下边是个普通二极管吧,

是HER108,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HER108,快恢复二极管

不是稳压管,可画的是稳压管

网友:
个人认为D1不可能是稳压管,更有可能是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稳压管,可画的是稳压管

HER108是D6,D1也是快恢复二极管BYV26EGP。符号是嘉立创EDA元件库里的。可能是齐纳二极管的原因吧。

网友F:
拆过很多384x的电车充电器,r52电阻取值47k-1瓦左右。200欧,不发热才怪。bvy26c可换为fr157或fr20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过很多384x的电车充电器,r52电阻取值47k-1瓦左右。200欧,不发热才怪。bvy26c可换为fr157或fr207。

原电源就是这样啊,没修过的。R4A也是200欧的,但是不发烫。我接30V直流,辅助电源输出近5V,启动主电源,R52还是发烫严重。

网友F:
r52-200欧肯定发烫,换为47k就好,要1w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r52-200欧肯定发烫,换为47k就好,要1w的电阻。

发烫相当严重,原装电阻应该是1W以上的碳膜电阻。待会买47K/1W电阻试试,但我就想搞明白,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电阻发烫这么严重?该电源以前肯定不会这么发烫。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发烫相当严重,原装电阻应该是1W以上的碳膜电阻。待会买47K/1W电阻试试,但我就想搞明白,是什么原因引 ...

如果确定以前没问题,应该是尖峰太大,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可能容量不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如果确定以前没问题,应该是尖峰太大,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可能容量不足了。

或310v滤波电容也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确定以前没问题,应该是尖峰太大,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可能容量不足了。

滤波电容没问题。引起尖峰过大还有其它什么原因?附上完整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310v滤波电容也要检查

310V滤波电容220uF/420V,实测188uF,换了两个680uF/200V串联(实测366uF),R52发热似乎还严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310V滤波电容220uF/420V,实测188uF,换了两个680uF/200V串联(实测366uF),R52发热似乎还严重了。

这个电源有点复杂,3842供电是下面副电源供电,检查一下c19容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有点复杂,3842供电是下面副电源供电,检查一下c19容量

测量一下3842第7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量一下3842第7脚电压,

r52电阻200欧感觉有点小,可以适当增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