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2版红灯754总是啸叫怎么办

楼主(2024-04-26):
4b2版红灯754总是啸叫怎么办,第一台装好了很好,用的是250/290空气联,第二台用的是202b2双联,电路一样,结果第二台总是啸叫,一到电台就不啸叫了,刚开始我以为是前级静态电流大了的原因,把bg3从0.7调到了0.4ma,bg2也调低到了0.4ma,bg1也由0.46调低到0.35ma,结果还是啸叫,双联换了好几个了,有的秃噜秃噜响,没有电台,最好的一个202b2,收到电台,就是啸叫,换了空气联,也换成了270pf垫整电容,结果也是秃噜秃噜响,收不到电台。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用电容对地短路各级输入端,判断哪一级出的问题

网友:
把天线次级两个头换一下,收到台就啸叫,多数是中频振幅大,辐射大,反馈到天线所致,

网友A:
试试调整每级中放的中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调整每级中放的中和电容。

像红灯753那样在中频三极管BC之间加上2.2p的电容吗

楼主:
天线移动也啸叫,就是汽船声

网友B:
气笛声是电源退耦电容坏了,或者AGC电容坏了,尖叫声是中高频退耦电容不良。

楼主:
中频三极管是不是换放大倍数小一点的

网友C:
從現象看,可能是中放的中和不良,也可能是中放的調諧曲綫過於尖銳導致的群延時(群相移)過大造成。解決的方法一是盡可能改善中和效果,二是在第一和/或第二中周的初級并聯一個適當的電阻以降低增益,這個電阻需要實驗確定,大致上在47K到200K之間,以不顯著影響選擇性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現象看,可能是中放的中和不良,也可能是中放的調諧曲綫過於尖銳導致的群延時(群相移)過大造成。解決的 ...

我并100k电电阻在TTF-7上,好像没有效果。又并了150k的电阻在TTF-2-2上,好像啸叫声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現象看,可能是中放的中和不良,也可能是中放的調諧曲綫過於尖銳導致的群延時(群相移)過大造成。解決的 ...

我并200kTTF-2-2上,结果出现了秃噜秃噜声。换成了120k好像啸叫声没有什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并200kTTF-2-2上,结果出现了秃噜秃噜声。换成了120k好像啸叫声没有什么了

電阻值從大到小嘗試,以不影響選擇性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阻值從大到小嘗試,以不影響選擇性為度。

一会,我再试试看。再次感谢,我都想放弃了,心里又不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笛声是电源退耦电容坏了,或者AGC电容坏了,尖叫声是中高频退耦电容不良。

220uf电容换了,还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阻值從大到小嘗試,以不影響選擇性為度。

那么中频自激的原因是什么,静态电流调到了范围内了,是中频三极管放大倍数大吗?我在电路板上只是把元件稍微调整了一下,让变频级距离喇叭磁铁远一点,所以中频级就比上一版稍微密集了些一般,但是也远达不到2p3双调谐里的元件密集度啊?